开个贴讨论用钢丝绳传动的可行性

楼主(2009-12-25):
这两天都在琢磨这个了,据说钢丝绳摩擦传动可以用在伺服系统中,具有重量轻惯力小,无噪声,无回差,造价低维护简单等优点,为什么坛子里没人尝试用钢丝绳代替齿条活丝杠呢。

网友:
是想用在雕刻机上??

网友:
钢丝主要作用是拉力,不耐摩擦。传动可以,只要注意不直接接触摩擦部位就可以。例如吊环吊索,摩擦的是吊环之间,吊索只起拉力传动转向。吊车、龙门吊上都是钢丝和轴他们同时也是易损件

网友A:
拉线控制技术啊....我以前想在机器人中是用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线控制技术啊....我以前想在机器人中是用来着....

机器人上好像有用的,还有一种数控喷绘机也是用钢丝绳牵引墨盒的移动,我用一截细钢丝绳做了一下实验,正反转是真的没有回,钢丝绳要在主动轮上绕至少一圈

楼主:
看这个,汽车玻璃升降器

网友:
会打滑,不精确。力不大可以,另外钢丝绳耐久性差,不过倒是有钢丝绳芯的同步带

网友:
钢丝摩擦传动,很可以滴,汽车上就有钢片传动的无级变速箱,钢丝做V带是可以的,cvt

网友:
^_^     我们焦化厂的推焦车的平煤杆就是钢丝绳传动的,不过绳子很粗,22.5的钢丝绳。

网友:
前天逛旧机床市场,刚看到一台仿形铣用的是钢丝传动,只要绷紧了,在钢丝上涂抹点松香末传动和张力问题应该没问题,难的是如何焊接钢丝,毕竟焊接后钢丝头部分会有个小的硬质区域,传动时候和皮带比起来,会有个间歇跳动问题吧

网友:
我爸厂里的古董卧铣就是钢缆的

网友:
为啥要焊接呢,在被传动的机构上锁紧即可。

不过钢丝有热涨冷缩问题,绷得太紧,主动轮负荷太大,太松没精度,所以使用在非精度要求的场合就很多,例如汽车窗升降机构。

刚好今天帮朋友修理一台汽车的玻璃窗升降结构,就看到这个帖子,呵呵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而且很多这样的机器,就是楼主需要一定量的计算。

网友:
复印机里面好像有.

楼主:
这样做machi里脉冲设置怎么计算,和用丝杠好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