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HiModel电调的问题,请问哪位知道?

楼主(2009-12-25):
年初的时候买了一个Himodel的50A电调,带UBEC那种,但是一直到了快年底的时候这才开始使用,把它装在了我的P51上,设置了油门形成之后开始使用。
这时候问题出现了,在我推动油门之后动力正常,但是不管我推多大的油门之后摇杆回到0油门位置数秒之后电调就会自动重新启动,自检 。因为第一次使用Himodel电调,不知道这是故障还是厂家做的某种设定,所以想在这里问一下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 先在这里谢谢了!
另:在出现了该问题之后,我尝试过设置控的油门微调增加到15和减小油门行程的办法均告无效 。

网友:
帮顶,不知哪里能找到HIMODEL电调说明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置和XXD,HY的差不多,网上查一下有的,再重新设置一遍.
我也用HiModel,参考HY和XXD设置的,45A和 20A的都正常,

网友:
好多电调的设置方法都跟好盈相同的,你试下吧!

楼主:
我大概试了一下设置但是仍然没法解决这个自动重启的问题,不知道这是咋搞的

网友A:
HIMODEL 只有一款直升机用的50A电调,在没别的款的50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MODEL 只有一款直升机用的50A电调,在没别的款的50A了

明白了,多谢,那我再去直升机综合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