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N发动机上那个风扇座拆装问题

楼主(2009-12-25):
今天新700想换个发动机,风扇座怎么又难按上去,有难拆下来啊,是不非得用800斤蛮力才能拆下来,记得安装的时候就费了老鼻子劲了,好像用橡胶锤子砸上去的,今天拆吧风扇的扇叶都弄掉了一个,老款的好像没这么难拆啊!!请问其他新700是不是都遇到此种情况?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工具一切都很简单。

楼主:
天哪!哪有拆那个的工具?请指点!我这正焦头烂额呢!

网友:
楼主,4种解决办法
一、买个这个东西

二、用个尽量薄和宽的一字螺丝刀撬出来,放在风扇固定座和上轴承的地方,注意不要伤到垫子和轴承
三、拆掉缸套活塞以及连杆,把曲轴从上面敲下去
四、既然买了新的发动机也买个新的风扇罩和风扇固定座吧。。。

网友:
对了,图片里那个叫Flywheel Remover
适合700大小的貌似没有,最好自制吧
哈哈
还有紧点是不错的,你没碰到过风扇座跑掉的

网友:
对了,忘说了,你别忘了拆风扇座的两颗螺丝,以及曲轴上的8号螺母。
要不拆不下来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我最后选择的是第四种方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