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和玩E004的高手进来帮我解围啊【关于动力电池】

楼主(2009-12-25):
高解决了控电池的问题,现在又不得不给飞机买动力电池,买的时候配了两块E-SKY的原厂电池一块是11.1 V 800毫安的(放电率上面没标),另一块是11.1V 1000毫安的 放电率10C,  原厂电池太贵了100元/快,所以我打算买其他牌子的电池,但是朋友介绍的电池都是1300毫安以上的 放电倍率也是15C以上的,不知道用在新版004上面会不会伤害到机子,另外请问高手,电压 电流 放电倍率 这三个指标哪个太高了会烧机子啊!: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自己先顶起哈! 希望高手能进来指点!

楼主:
在顶一下啊

网友:
不会烧,电压不高就行了,C数高些没什么,我还用20C的呢!动力强劲!

网友:
我帮你!!!顶起

网友:
就电压高了会烧!容量和放电倍率都不会导致烧毁电子设备。
LZ你说的电流,应该是指电池上标注的XXXXmAh吧?
若是别的含义的话,那也该归类于会烧的行列……

网友:
不会烧,电压高了才有可能烧。c数容量高了没关系。

网友:
ESKY 004可以用HONEY BEE 2的机身吗?

ESKY 004可以用HONEY BEE 2的机身吗?

网友:
大马拉小车,没问题的

网友:
不会烧,电压不高就行了,C数高些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