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机啦~~~

楼主(2009-12-25):
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刚加油门JJ不震,到了一半就震,加尽JJ又震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刚加油门JJ不震,到了一半就震,加尽JJ又不震呢???

网友:
哥们你这一句话的问题啊``回答起来可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咳 ``最简单的办法``你把飞机拆了`重新组装吧。别说我整没用的,前几天`就因为尾管夹螺丝没和外侧板拧在一起  就强烈震动了`,我SE的机身```再说一个``尾奖中联,要是不同心,有一点双桨都能震死你````

网友:
很多原因都会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