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床上下不同心

楼主(2009-12-26):
我的新床对了一下中心,可是尾座稍微高一点点。不知怎么调。请各位老大帮帮忙,指点指点。谢谢先。

网友:
我的也是偏高一点点,最后修磨、锉掉,现在中心还可以。

网友A:
正常来说尾座中心必须高于主轴中心0.02~0.08mm,以平衡主轴箱的热变形(热胀)。你不需要调整的。
家用机的高出量可以小一些0.01~0.03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尾座中心必须高于主轴中心0.02~0.08mm,以平衡主轴箱的热变形(热胀)。你不需要调整的。
家用机的高出量可以小一些0.01~0.03mm.

正解 普通车床(以C620-1为例,呵呵很老了)按精度要求,只许尾座高0.06mm

网友:
我的CJ0618的尾座和车头用尖对尖都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偏高,估计至少0.2mm,最后尾座被我修磨了调整了,现在还好吧。

网友:
正常来说尾座中心必须高于主轴中心,

用久了尾座会磨低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在这真好。有撒不懂就可以问。

网友:
6丝多了吧,30的都才5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