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数控之工控机

楼主(2009-12-26):
现在网上热闹的diy数控雕刻机,数控机床等等数控机机一般电路部分都是用自已的电脑加驱动板加步进电机.自已心爱的JJ整天放工作间里,用不了多久就会出问题.而价格一般的成品数控机都是用那种价格在900左右的(当然也有贵的)脱机控制空板....那板子上用的是大规模单片机,各种接口齐全.什么显示接口,键盘接口,通信接口,控制接口,从网上买回来它是没程式的.全要你自已编.不是专业搞单片机的人编这程式基本很难.不过就算有程式我们自已diy的机子也用不了.这种板子需要编全套的程式.还得配外设,非常麻烦和昂贵.其实它配全了就是一微型工控机.
前不久我还见过几台真正的工控机,打开一看全是现在没人要的东西,塞扬433的CPU,128M内存还有主板集成的声卡网卡还显卡.硬盘就是一焊主板上的U盘.只有那个十寸用显卡驱动的液晶屏我还看得起.
装一个windows,配上生产线的程式,价格一万二.   我建议大家就用这种,高档啊.
我记得网上以前有人卖那种让人当dvd机用的一体化机,便宜得很,好像200多,全都是主板集成,连cpu也是,还有种更绝,连显示器装一起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万一找不到的话,就找个成天在外面叫收废冰箱空调,旧洗衣机旧电脑的家伙,他一定有.
装个win98或winme,(这东西稳定)再装上数控软件,配上你买的驱动板和同步电机你的数控电路部分就齐全了.够DIY了吧?装你自已做的机器上,那是刚刚的.
需要注意的是工控机的工作环境很恶劣.性能不重要,重要的是稳定,如果是一体化机最好,如果是旧电脑网卡和显卡有条件最好焊在主板上,不行就用胶,什么502,AB胶之类的,在保持接触良好的情况下,怎么老实怎么上,把那些板卡的接口封起来,而且要密封,整个JJ要做好防尘和防潮.电源要做好滤波,(自已做不了的可以买变频器电源上串的那种铁盒子,最小的就成)好像大部分的电子产品都这么说.其它的对各位来说都较简单,只有这三样做好才是你的工控机成功与否的关键.
好了,我把压箱底的东西全给你们倒出来了,真心希望各位成功的diy出自已个性的数控产品

楼主:
还有硬盘,这玩艺可靠性不高,尤其是旧的.建议大家买两个好U盘,用U盘启动.剩下一个备用.还容易拷代码.现在动不动就是几G的装win98和数控软件足有了,多装点内存你还可以玩点小游戏之类的.这样网卡都可以拆了,东西越少越稳定.

网友:
天机怎么能随便泄露!

网友A:
绝对耐用的机器
810t 主板 +图拉丁cpu  256内存足够
航嘉电源
集成显卡
机器速度 玩个普通游戏
用 ps  cd  没问题 做个工控 肯定没问题

网友B:
我把我自己的笔记本贡献出来,谁给我做一个

楼主:
不推荐用笔记本做工控,看着笔记本比较紧凑,实际上它内部也有很多插口连接的部件,且不好处理,对恶劣环境的适应性还不如处理好的台式机.而且配件不通用,坏了很麻烦.有些笔记本的并口还不能有效驱动你买的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耐用的机器
810t 主板 +图拉丁cpu  256内存足够
航嘉电源
集成显卡
机器速度 玩个普通游戏
用 ps  cd  没问题 做个工控 肯定没问题

现在真得是DIY工控机好机时~~哈哈~~现在网上封BT很多朋友的DIY--B T下 载机都无用去了~~~会有大量出手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我自己的笔记本贡献出来,谁给我做一个

本本给我吧。。。
我D一个工控机跟你交换。。。

网友:
工控板到是有,只是性能太差,MMX级的,不知能用不,谁能说下CNC软件最低硬件是什么??

网友:
好像有些个板不能USB启动的.应该是CF卡或是DOC之类的吧.

楼主:
我在网上找了一下,有种威盛的板子,集成声显网还集成cpu只是内存不集成.只要xx元,呵呵.....
只是没有试用过,不知是否能USB启动及稳定性如何.工控板的杀器啊....

楼主:
自已再DIY一套水冷给它的各个芯片装上,做个盒子有条件的给它冲上氮气再给它来个全方位密封.嘿嘿....哪个工控板敢和我比.......

网友:
是不是做plc的意思啊。感觉还是用淘汰计算机便宜。直接买的话一条传输线就挺贵的了。有工作条件的当然除外了

楼主:
一块带cpu,主板,声卡,显卡,网卡,还带免费数控软件的板子,几十块钱还嫌贵
接驱动板的线我看也贵不到哪里去啊.三块钱一对的接头,加几米细线一根热缩管,哪里贵了?
你说的是pic与电脑的下 载线吧?那是那些公司故意设的套,专杀猪头的套.呵呵

网友:
LZ啊。。。
小心工控机厂家找人追杀你。。。

楼主:
算了,不说了,说么多,看不懂的还是看不懂,看得懂的认为我败家.这世道,存在即是道理.

网友:
电脑便宜,直接用电脑的很多.
不过感觉还是专业的公控好,大规模的单片机,N年了,稳定工作,不死机.

网友:
只能说部分工控机是这样
真正大型工业流水线上用的还是PLC类型的多,大规模的电路控制,质量跟稳定性是普通电脑没法比的,正如人家说的“一个是战斗机,一个是客机”
业余玩的用家用台式机就行了,想体积小巧可以弄个准系统,记得大夫做对刀块的那个帖子里用的就是准系统,方形的机箱上加一个液晶

网友:
雕刻软件MACH2要求在WIN2000以上的系统才可以。太老的主机运行win2000可能比较慢。另外,U盘虽然便宜、耐震,但是读写速度非常的慢,而且经常读写,寿命会很短,对于像windows这样经常读写磁盘的系统,使用U盘装系统很快就报废了。
  要求比较高的,一般是使用电子盘、CF卡、微硬盘等。
  威盛的全集成主板我刚好有一块,是cle266的芯片组,c3/800mhz的cpu,串并口齐全,带usb2.0、10M/100M网络接口。cpu是使用散热片,无需风扇。整个主板功耗在11瓦以内。安装win2000运行速度还是基本可以过得去的。
  网上我见过很多非常便宜的“瘦客户机”,用那种机器来改装工控机,我觉得体积很小,价格又便宜,应该是非常方便的了。

网友:
要想紧凑好看,就用车载电脑的主板,当然价钱也是刚刚的

网友:
我还是老老实实用PLC+触摸屏吧.
现在想想,用手机如何?不用可以揣口袋里。

网友:
你们真神人也

网友C:
浪费时间看了堆费话,日本原装迷你机P3 1G 512内存只要100元一台,谁还有空去弄这不知在说什么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浪费时间看了堆费话,日本原装迷你机P3 1G 512内存只要100元一台,谁还有空去弄这不知在说什么的东西

这么强。。。
LS麻烦给个链接。。。
正为机箱发愁呢。。。

网友:
在今年高交会上看到,不少用ATOM CPU做的工控机,很小的整体,一盒子外加接口

网友:
 电脑不稳定是因为装的东西太多导致CPU响应的中断太多,如果一台电脑只装系统和数控软件不联网,那它还是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