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UN-A6 背光

楼主(2009-12-26):
我在网上看到UN-A6有白色背光的 为什么我的是红色背光 请问背光能调颜色吗
还有UN-A6能不能冲1S锂电池啊 怎么接线

网友:
  请用过的进来说一下吧,俺没用过~~

网友:
充1S任意两根连线都可以的.

网友A:
从正引脚到第二个引脚接个1S头就可以了。

网友:
另外。背光是有橙色和白色。没有红色吧?

网友:
背光应该是橙色。

网友:
那个橙色有点像橘红色,不是很好看,没有白光看起来要省力点

楼主:
橙色能调成白光吗

网友:
不能。娘胎带的。黑色配橙色是非常协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正引脚到第二个引脚接个1S头就可以了。

请问具体怎么接线啊

网友:
如图红色箭头接正 黑色接负。

网友:
你可以做个6s转接头。方法如下。这样你可以同时充6个1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