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我的电脑怎么了

楼主(2009-12-26):
我想问一下我的电脑怎么上不了我用手机上就行,除了我爱模型上不去其它的所有网页都可以打开,模型网只能打开一半,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删除IE缓存,清理系统垃圾!

网友:
重装次系统呗。简单。

网友:
修复一下你的IE

网友:
IE无法打开网页的原因很多,我们今天来汇总一下这些问题。 一、网络设置的问题
  这种原因比较多出现在需要手动指定IP、网关、DNS服务器联网方式下,及使用代理服务器上网的。仔细检查计算机的网络设置。

二、DNS服务器的问题
  当IE无法浏览网页时,可先尝试用IP地址来访问,如果可以访问,那么应该是DNS的问题,造成DNS的问题可能是连网时获取DNS出错或DNS服务器本身问题,这时你可以手动指定DNS服务(地址可以是你当地ISP提供的DNS服务器地址,也可以用其它地方可正常使用DNS服务器地址。)在网络的属性里进行,(控制面板―网络和拔号连接―本地连接―右键属性―TCP/IP协议―属性―使用下面的DNS服务器地址)。不同的ISP有不同的DNS地址。有时候则是路由器或网卡的问题,无法与ISP的DNS服务连接,这种情况的话,可把路由器关一会再开,或者重新设置路由器。

  还有一种可能,是本地DNS缓存出现了问题。为了提高网站访问速度,系统会自动将已经访问过并获取IP地址的网站存入本地的DNS缓存里,一旦再对这个网站进行访问,则不再通过DNS服务器而直接从本地DNS缓存取出该网站的IP地址进行访问。所以,如果本地DNS缓存出现了问题,会导致网站无法访问。可以在“运行”中执行ipconfig /flushdns来重建本地DNS缓存。

三、IE浏览器本身的问题
  当IE浏览器本身出现故障时,自然会影响到浏览了;或者IE被恶意修改破坏也会导致无法浏览网页。这时可以尝试用“黄山IE修复专家”来修复(建议到安全模式下修复),或者重新IE(如重装IE遇到无法重新的问题,可参考:附一解决无法重装IE)

四、网络防火墙的问题
  如果网络防火墙设置不当,如安全等级过高、不小心把IE放进了阻止访问列表、错误的防火墙策略等,可尝试检查策略、降低防火墙安全等级或直接关掉试试是否恢复正常。

五、网络协议和网卡驱动的问题
  IE无法浏览,有可能是网络协议(特别是TCP/IP协议)或网卡驱动损坏导致,可尝试重新网卡驱动和网络协议。

六、HOSTS文件的问题
  HOSTS文件被修改,也会导致浏览的不正常,解决方法当然是清空HOSTS文件里的内容。

七、系统文件的问题
  当与IE有关的系统文件被更换或损坏时,会影响到IE正常的使用,这时可使用SFC命令修复一下,WIN98系统可在“运行”中执行SFC,然后执行扫描;WIN2000/XP/2003则在“运行”中执行sfc /scannow尝试修复。

  其中当只有IE无法浏览网页,而QQ可以上时,则往往由于winsock.dll、wsock32.dll或wsock.vxd(VXD只在WIN9X系统下存在)等文件损坏或丢失造成,Winsock是构成TCP/IP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要重装TCP/IP协议。但xp开始集成TCP/IP协议,所以不能像98那样简单卸载后重装,可以使用netsh命令重置TCP/IP协议,使其恢复到初次安装操作系统时的状态。具体操作如下:

  点击“开始运行”,在运行**框中输入“CMD”命令,弹出命令提示符窗口,接着输入“netsh int ip reset c:\resetlog.txt”命令后会回车即可,其中“resetlog.txt”文件是用来记录命令执行结果的日志文件,该参数选项必须指定,这里指定的日志文件的完整路径是“c:\resetlog.txt”。执行此命令后的结果与删除并重新安装TCP/IP协议的效果相同。

  小提示:netsh命令是一个基于命令行的脚本编写工具,你可以使用此命令配置和监视Windows系统,此外它还提供了交互式网络外壳程序接口,netsh命令的使用格式请参看帮助文件(在令提示符窗口中输入“netsh ”即可)。

  第二个解决方法是修复以上文件,WIN9X使用SFC重新提取以上文件,WIN2000/XP/2003使用sfc /scannow命令修复文件,当用sfc /scannow无法修复时,可试试网上发布的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修复工具WinSockFix,可以在网上搜索下 载。

八、杀毒软件的实时监控问题
  这倒不是经常见,但有时的确跟实时监控有关,因为现在杀毒软件的实时监控都添加了对网页内容的监控。举一个实例:KV2005就会在个别的机子上会导致IE无法浏览网页(不少朋友遇到过),其具体表现是只要打开网页监控,一开机上网大约20来分钟后,IE就会无法浏览网页了,这时如果把KV2005的网页监控关掉,就一切恢复正常;经过彻底地重装KV2005也无法解决。虽然并不是安装KV2005的每台机子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毕竟每台机子的系统有差异,安装的程序也不一样。但如果出现IE无法浏览网页时,也要注意检查一下杀毒软件。

九、Application Management服务的问题
  出现只能上QQ不能开网页的情况,重新启动后就好了。不过就算重新启动,开7到8个网页后又不能开网页了,只能上QQ。有时电信往往会让你禁用Application Management服务,就能解决了。具体原因不明。

十、感染了病毒所致
  这种情况往往表现在打开IE时,在IE界面的左下框里提示:正在打开网页,但老半天没响应。在任务管理器里查看进程,(进入方法,把鼠标放在任务栏上,按右键―任务管理器―进程)看看CPU的占用率如何,如果是100%,可以肯定,是感染了病毒,这时你想运行其他程序简直就是受罪。这就要查查是哪个进程贪婪地占用了CPU资源.找到后,最好把名称记录下来,然后点击结束,如果不能结束,则要启动到安全模式下把该东东删除,还要进入注册表里,(方法: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在注册表**框里,点编辑―查找,输入那个程序名,找到后,点鼠标右键删除,然后再进行几次的搜索,往往能彻底删除干净。

  有很多的病毒,杀毒软件无能为力时,唯一的方法就是手动删除。

网友:
去下 载一个360,自动恢复一下IE就行了。

网友:
我的电脑有时也是,有时是打不开贴子,但是一刷新就打开了,不会是网络问题吧.

网友:
我的情况也是这样,害得我有机上不了5I,只能去网吧玩野鸡了。。。。。。。。

网友:
在显示不出来的时候点下地址栏右边的‘访问’按钮,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我以前是点刷新,可是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
或者换一种浏览器试试,Firefox,Opera,Chr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