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MAX B6冲1S里电问题

楼主(2009-12-26):
在淘宝上花了150元买的买的IMAX B6充电器,  充电器是那种左侧光有电源接口和温感线接口的而没有鳄鱼夹接电瓶的那根电 线,,并说是新版的,现在都是这样子的。用着挺好,想看看冲1S怎么样,把3S电池里的一节接在充电器上,用非平衡模式,电流0.7A冲,充电器显示电压冲到4.2V了,在看看充电器显示的充电电流已经自己变小了。原来是0.7A左右。现在到了0.2A了。在测电池电压是4.26V 我是在平衡接头用两根铁丝引出来的,在用鳄鱼夹夹上冲的。是不是有电阻~我是用3位半的表量的!都充到4.26V了。就没敢继续冲~~
大家的充电器也是这样的吗?用B6的朋友应该不少吧!呵呵
最后说一点,我的B6已经烧掉了 ,是因为我试试能不能把供电电池接在充电口放电:loveliness: ,也就是用的一个电池 ,后果可想而知,烧了 ,烧了个MOSFET功率管,是P沟道增强型的,型号不记得了参数是耐压30V  内阻20毫欧 耐流8A
我的一个电调上有个MOS功率管,参数是耐压30V 内阻12毫欧 耐流15A能用在B6上不?
字有点多,慢慢看看吧~~
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
mos管有Np之分,不能随便用的!

网友:
50元收了,卖了联系我啊!~

楼主:
已经修复。平衡模式冲3S为:4.20  4.20  4.21   还好

网友(2010-03-19):
可以充6个1s吗

网友(2010-11-18):
怎么充1S的呀,

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