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神机上1800米高度穿云FPV , 有视频有图

楼主(2009-12-26):
   下午阴天,天气不是很好,不是理想的穿云条件  。 理想的条件应该是蓝天+一朵朵的大白云  。。。
   是我飞的,为了保险,二代功放开到3W功率穿云,保证地面控制权(正常1w功率就够)  ,平面直线距离最远飞出3000米,
  FD OSD 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地面起飞一直爬到1436米 都完全正常,一超过1436米高度, 就停止工作    。具体情况:高于1436米,速度,高度及回家方位指示停止工作,定住不动。 但是电压电流电量及距离家距离可以正常工作   ,  没管它,继续全油门上,根据惯性爬升速率和时间综合判断, 最高高度为 1700-1900米之间 , 后面俯冲回家时候,发现OSD低于1436米 ,又可以工作了  。。。 完全又正常。

   第一层薄云已经远远踩在脚下了 ,第二层云最终没能爬上 ,从视频上看估计高度2500多米。 是在难上去了。。

   由OSD中可以得出, 双2200电池的翼龙,爬上1000米,大概需要1500mah的电力,最高爬升高度2000-2500米左右 。(单块2200电池的翼龙爬1000米刚好用1000mah电,但是最高只能爬到1500米左右)。

  最后,要说一句话:翼龙绝对是中 国的FPV神机,这是谁也颠覆不了的事实!

网友:
1800米?额...怎么飞回来啊.

网友:
真爽啊  ,这套设备要几K 啊?

网友:
LZ  好强  比上美国的 无人机了

网友:
理想条件穿云当然是蓝天白云的天气了,不过那样的天气云底高度都非常高,以现有的模型飞机的能力实在难以达到了。我自己飞得最爽的一次穿云实际上只飞了300米不到,实际都还没有出云,就是在几块云朵之间穿来穿去,时而飞出云缝,时而云遮雾绕。可惜没录像。后来一次飞到1300米穿云,看着从上面一层云的缝隙间漏下来的阳光照在下面一层云上,就像一片白茫茫的无限大地,感觉也非常爽。录像见我的帖子“1300米的阳光与云海”。再后来一次晴天的时候,一直爬到OSD显示1670米抬头看(因为GPS定高的精度问题实际高度应该是1710的样子),云层还在高高的上方,大概2500到3000的样子。虽然当时我4400的电池只用了2750不过考虑到电池都比较老了,还有回航的安全最终放弃了继续爬高

网友:
飞的挺高啊

这套设备还行啊》。

网友:
果然是FPV神机

网友:
又见神机~

就是好多胶带...

还把OSD的BUG挖出来了...

网友:
实在强哈,设备技术都厉害。

网友:
这样会跟民航撞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把OCD的BUG挖出来了...

楼主也说了“具体情况:高于1436米,速度,高度及回家方位指示停止工作,定住不动。 但是电压电流电量及距离家距离可以正常工作 ”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两位都是在高度为1500米左右的时候数据显示停止工作,
可以推断OSD模块利用GPS数据通过运算和转换,得到高程数据(相对与某个参考点,有可能为海平面,也可能为其他数据点),共有两个:出发点高度H1 和  飞机的高度H2,则飞机距地面高度(当然这才是我们需要的有意义的高度)H=H2 --  H1,
我估计高度数据是用了2的11次方宽度(数据范围就是0--2048),在计算机当中数据存储都是用的二进制,并且位数都是有限的。当飞机飞的很高是H2大于2048,就会造成数据溢出,程序就会出错。程序的设计人可能考虑,此OSD是为航模设计的,航模的高度很少有大于这个值的,也就选用了这个数据宽度(0-2048),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500米左右时OSD高度数据失效。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的大问题,和我们其他设备一样,所测量的范围不可能无限大,都有一个测量的范围的限制。设备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能满足大多数使用情况的范围,超出此范围就无效了
此OSD非本人设计,所得到的信息数据有限,以上仅为个人经验分析推断,如有不妥之处,还请各位指正

网友:
看不到视频

网友:
厉害哈,在云海上面看,很舒服的~~~

网友B:
如果人也上去飞就更爽了

网友C:
真是高人,上你学习

网友D:
真是不好意思啊,我是FDOSD设计者,我来解释问题是怎么发生的:
1436米的相对高度,实际是1799米的海拔高度(录像里可以看到HOME的海拔是363米)
我的OSD在接收数据的时候除了校验和,还对做数据的合理性做校验,认为高度18000以上是非法数据出错,把数据包丢弃。
但我那段程序忘记了我是以0.1米为单位传输高度的,结果在1800以上,OSD就认为数据非法,不使用这些数据来更新导航和高度信息了。
但电压等信息是另一个包数据格式传输的,不受影响。
已经通知用户发回来升级了:)

网友E:
请问下,这用的是3通翼龙还是4通的?

网友F:
山寨翼龙,加了副翼,没有方向舵

网友E:
哦,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G:
虽然我不懂,但非常佩服能飞这么高

网友H:
飞的真高,要是人能上去就更爽了。F3看起来挺新的。

网友I:
乌鸦比淘汰了。。哈哈。。

网友F:
不能说乌鸦淘汰,定位不同的机型。。。
翼龙说它是神机, 一是价格便宜,95元就可以买到空机, 二是飞行性能稳定,载重大,速度慢, 很适合FPV, 三是耐炸,后推的机型很适合FPV。 最后,就是翼龙经受住了广大FPV爱好者的考验,上高山,下火海,都没有问题。 它带给我们太多的惊喜和喜欢。 所以,FPV神机非她莫属。
乌鸦定位是无人机,从整体来说,飞行性能要比翼龙好的,就是目前有点点小问题,等待解决,乌鸦曾经也带给我们许多的惊讶和赞佩。。。

网友J:
只是天气不好云才会那么矮,要是想晴天看云也不难,因为可以从地下看上去,要是想晴天从云上看下来难度就大了。

网友K:
危险啊~ !俺的飞场上空就是航道,经常有民航从上面飞过

网友L:
《命令与征服》的配乐。
你的高度违法了!!!

网友M:
LZ 载重多少啊?

网友N:
楼主飞的好,注意安全,撞下民航赔不起。

网友O:
你可得小心点,别哪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你哦

网友P(2010-02-09):
采用加密数据链回传的话可以用作班连级侦查。

网友Q:
1区友台观赏中

网友R(2010-05-05):
BG1PCX女hammer女模友观摩中。。。。。

网友S:
哇,看来我的翼龙也要加把劲了!哈哈

网友(2010-06-11):
 真够毒的 害的我都想飞翼龙了,LZ 透露点配置嘛

网友T:
LZ 透露点配置嘛

网友F:
就是翼龙 二代功放 1.2g 800mw 平板天线
这个视频不牛啊 还有个穿云的

网友U:
果然神机,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