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250se 一大堆问题,请高手进来

楼主(2009-12-26):
1、球头紧,商家说他卖的机子都是球头紧,nnd我的450怎么不紧?
2、副翼的日子框紧,轴承有问题?
3、尾波箱拉杆紧,很涩的
4、金鱼尾,我装的所有机子都金鱼尾。。。rp看来真的不行。。。
5、接收机放在陀螺仪的上面,会不会有干扰?

请高手解答。谢过

网友:
小机装装没大的好弄

网友:
1、球头紧   我的也是,比较失望

网友:
YT的球头我还没收过紧的噢  当然只飞过450或600

网友:
1,球头紧 好解决呢,找个电钻,上钻头的地方上球头,球头扣上钻一钻,呵呵别太快啊,快乐球头扣就报废了。
2,我的250,不是SE ,2架都是日子框很松的呢
4,250 金鱼尾的问题 有很多解决方法,SE 似乎也一样,调低感度,尾桨夹角0°,皮带与尾轴的配合等。
5,陀螺仪装在接受机的上面没有干扰,反过来装因该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yt的连杆是不是有亚托的标志啊?我的好像没有

楼主:
谢过,250和250se  感觉就好像450se和450sport一样,应该是升级产品啊。
副翼很死,球头也死,还这么小的机器,不好搞啊,怀疑js把球头和球头扣给换了?

楼主:
检查了下,拉杆是亚托原厂的,怎么这么紧呢。。。

网友:
我的250SE也是球头扣紧,不过飞起来没什么影响

网友:
205SE比250都升级了什么呀?

网友:
实在是紧用球头刀扩一下就好了

楼主:
昨天晚上去找王老师了,解答如下

yt250 因为没有减速组,不可避免会产生金鱼尾,是结构问题。
油门不变的情况下,电机转速不变,大齿盘转速不变,主旋翼头转速不变,前对转齿和尾旋翼转速不变。
油门减的情况下,电机转速下降,大齿盘转速下降,主旋翼头转速不变,对转齿和尾旋翼转速下降,造成主旋翼头和尾旋翼的转速比变化,锁尾舵机不断的调整,由于250尾变距的行程小,不可避免的会或多或少的金鱼尾。

有些机子调的好,比较润滑,可能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绝大多数的机子球头和球头扣以及变距连杆虚位或者涩,金鱼尾过大造成无法飞行

网友:
我买过ep200和YT250se,也装过一台国内卡瓦250,安装精度感觉是泰世的高,特别是球头和球头扣之间非常顺滑又没有虚位,而YT250SE装起来的确有涩涩的感觉,但比卡瓦250好狠多,飞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了,YT250se非常好飞,很稳。在10㎡的房间飞悬停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而泰世的EP200飞起来就太贼了,小飞机很灵活,经常摔机,我在30平米的办公室一块电板飞下来,会因为紧张而手酸,卡瓦就没飞起来过,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泰世的做工的确没的挑,ep200的传动组设计的和yt250完全不一样,很科学。
你的yt250不金鱼尾么?悬停的时候的确没问题,但是在增减油门的情况下,是否还是很稳?
卡瓦的250貌似我就见过一台飞起来过,那哥们肯定是神人

网友:
陀螺周围尽量不要挨着其他东西,不是怕干扰,是怕震动。

网友:
一般的球头扣可以换成态势的,确实顺滑,甚至200的副厂英泰的都比原装顺滑,但8字连杆就不行了。。

网友:
亚托的球头扣紧很正常,我的也紧得要死。但是问了其他人,有的紧,有的不紧
不要奇怪了,亚托就是这样,产品一致性没有能力去控制

网友C:
看来的确如此?亚托是不是找国内的代工了?

网友D:
不是国内,是大陆,台湾也是中 国!
亚托made in mainland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我发现泰式255的尾波箱不错,好像还是双推的,应该虚位很小,不知道把尾巴全换成泰式的怎么样?反正都是皮带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