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SPORT的兄弟请进来帮帮忙,谢谢。

楼主(2009-12-26):
请教飞SPORT的兄弟,请问SPORT的斜盘的三条
舵机
连杆的长度每条是多少mm?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自己根据自己飞机的情况调试啊~
自己计算下,舵机臂水平的时候十字盘的位置在中间

网友B:
好象说明书里有说,。。再根据实际情况调就是啦

网友C:
兄弟你是买的水货啊?无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