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

楼主(2009-12-26):
车床的寿命是如何计算的呢,1000个小时?
例如加工一个元件,不考虑人工拆料的话,光机床的折旧成本如何计算呢?

楼主:
例如相机,有消费相机和商业相机,消费相机是不考虑“成本”的。用坏为止
商业相机要求比较高,一个机身要10000以上,寿命好像是10万次
研究这个不是要舍不得用东西,而是了解下大约的成本
例如主轴的寿命?

网友A:
用一定时间拆开大修,一般大型设备都这样。我原来单位有个大冲床,好几十年了。也没问题。

网友B:
看你的床需要什么样的保养等级才能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这样计算:
设一台机床及所需附件的价格是:6000元
使用寿命:30年
每年的机床成本消耗:6000元/30年=200元/年
每天的机床成本消耗:200元/365天=0.55元/天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车床主要消耗的是主轴,只要通电,主轴就一直转,但是主轴可以换轴承修复
导轨磨损不知道能修复不能,而且,1米长的导轨,估计常用的就是最左边的1/3吧
要是每天用,能用30年,那是不是说,机器消耗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C:
^_^ 也差不多可以说忽略不计吧,拿华飞210来说买的时候4000重量110公斤,有一天报废了光卖铁还可以卖几百块呢。所以这样算来还不能按照购买时的价格计算呢,哈哈。

楼主:
D210 D180 这样的机器,反复加工0.05精度的小工件(车轮),是否可能?

网友D:
这就是固定资产折旧问题,关键是看你要多久收回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