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搞不懂

楼主(2009-12-26):
始终不明白   dv   相机是怎么固定在云台上面的

难道直接搁在云台上就是了

请大虾们解释~~~~~

最好给图看看

网友A:
DV 相机肚子下面不是一般都有一个装到三角架上面时用的螺丝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 相机肚子下面不是一般都有一个装到三角架上面时用的螺丝孔么
  哦   明白了  ~~~谢了

网友:
但是要改造吧 不然怎么按快门和焦距? 我买了个佳能的回来拆开之后看了看 有拼回去了 集成度太高

网友B:
快门和焦距应该都能用舵机控制噻,动动脑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门和焦距应该都能用舵机控制噻,动动脑子就行。
估计是要小心点   否则弄不好  把相机给报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要小心点   否则弄不好  把相机给报销了

翻翻老帖,已经很多人弄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