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的发动机能用在直升机上吗?

楼主(2009-12-26):
我有一个50的固定翼发动机,想用在泰式550电直上改装成油的,不知道可以吗,固定翼的发动机和直升机发动机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最明显的是散热头不同,固定翼发动机装在直升机上很容易过热。
另外就是行程——缸径比不同,整个转速——扭矩的表现都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过热的问题可以加大散热风扇,转速可以通过调整齿比,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网友:
可以一试~~

楼主:
以前从没人试过吗?

网友:
车模的应该可以把

网友:
15级的发动机可以用在450直升机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热的问题可以加大散热风扇,转速可以通过调整齿比,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加大風扇等於要把機身、風扇罩等零件重新設計,費用估計比一顆50直升機發動機還高。
轉速——扭矩曲綫是發動機固有的特性,不是調整齒比就能改變的。比如一顆發動機是低速高扭矩,高速低扭矩,而另一顆是低速低扭矩,高速高扭矩,這樣,無論以怎麽調整齒比,這兩顆發動機的特性始終是不同的。

楼主:
用SAITO FG-14 汽油发动机怎么呀,
发动机排气量:13.47cc
重量:536g
常用转速:8,500~9,500r.p.m.
出力:1.2PS
建议匹配桨:APC13×8~14×6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AITO FG-14 汽油发动机怎么呀,
发动机排气量:13.47cc
重量:536g
常用转速:8,500~9,500r.p.m.
出力:1.2PS
建议匹配桨:APC13×8~14×6

你可以试试 成了我也改一下 喜欢4冲发动机的声音 不过 估计悬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AITO FG-14 汽油发动机怎么呀,
发动机排气量:13.47cc
重量:536g
常用转速:8,500~9,500r.p.m.
出力:1.2PS
建议匹配桨:APC13×8~14×6

对了 你的SAITO FG-14 在哪买的 多少钱(PM下)稳定性怎么样 听同学说好像不是很稳  对这个发动机垂涎好久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