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你炸鸡,炸了多少钱了?炸机备忘!

楼主(2009-12-26):
炸鸡真好吃,嘿

第1次炸机(8月?日):
炸机原因:天太黑.紧张.对头低空.机尾碰到地上而炸机. (以前一直玩小4号机,刚开始飞450机,主桨转那么快,怕怕!)
炸机损失:主轴().横轴(5).尾轴().尾管(15).主桨(25元).9克舵机(1个25元) 共计:

第2次炸机(8月10日):
炸机原因:从高空俯冲到低空地面做180度掉头动作时.机尾突然没有反应.没有跟随摇控的动做.倒掉在地上.头着地..
炸机损失:主轴().横轴1根(5).尾垂(15).木大桨(30元).9克舵机(2个50元).主大齿轮加尾传动大齿轮() 共计:

第3次炸机(8月12日):
炸机原因:高空高速俯冲,急拉起转弯.电流太大.电子调速器过流保护(好盈30A的电调)..失去动力..从20多米的空中直接一屁股坐下来..脚架着地竟然没事..
炸机损失:主轴().横轴(5).尾垂(18元).机身下侧板(60元).7.5克舵机(1个35元).主轴固定座(35).副翼杆().2200MA20C11.1V电池一块(120元) 共计:

8月13日首次在真机上倒飞...

第4次炸机:(8月17日):
炸机原因:低空正飞转倒飞时.机尾突然自旋.救机后.因为速度太快.不知道为什么又炸了..
炸机损失:主轴().横轴(5).尾垂(自制的).尾轴().主齿轮().碳纤主桨(80元) 共计:

第5次炸机:(8月18日):
炸机原因:正飞没有双桨..倒飞双桨很大..升力不足..倒飞转正飞时尾巴突然自转180度..低空炸机..(以后修好飞机后起飞前要仔细检查双桨和机体的震动情况)
炸机损失:主轴().横轴(5).木大桨(30元).7.5克舵机(1个35元).

第6次炸机:(8月20日):
炸机原因:电池没电..倒飞炸机....还好熄火开关打得快...
炸机损失:横轴(5).

第7次炸机:(8月21日):
炸机原因:飞太远...看不清姿态...结果一转弯...就下地了
炸机损失:主轴().横轴(5).木大桨(30元).9克舵机(2个50元).

第8次炸机:(8月28日):
炸机原因:对头飞行..错舵...尾先落地..太自信了..要反醒
炸机损失:主轴().横轴(5).副翼杆().尾轴().主齿轮().木大桨(10元).9克舵机(25元).

第9次炸机:(8月30日):
炸机原因:低空倒飞突然失去动力...倒掉下来...
炸机损失:主轴().横轴(5).木大桨(10元).9克舵机(25元).

第10炸机:(8月30日):
炸机原因:失控...可能是一个舵机在空中坏了..也可能是失控.
炸机损失:主轴().横轴(5).副翼杆().尾轴().主齿轮().复合碳纤桨(45元).9克舵机(2个50元).

第11次炸机:(9月5日):
炸机原因:失误...低空正飞.对尾..当时没太注意看,结果尾落地..炸
炸机损失:主轴().横轴(5).副翼杆().尾轴().主齿轮().烤漆木大桨(30元).9克舵机(2个50元).

第12次炸机:(9月6日):
炸机原因:人为..3D模式下快速上下飞..尾拉杆被拉断..
炸机损失:横轴(5).尾小传动齿轮().

第13次炸机:(9月13日):
炸机原因:人为..起来倒飞时忘记打倒飞开关...直接倒过来..落地炸机..
炸机损失:因为落在草地上...没有损失...(可能给侧版带来暗伤.成为下一次炸机的原因)

第14次炸机:(9月14日):
炸机原因:人为..3D模式下快速上下飞..尾巴突然自转180度..没反应过来..而炸机..
(因为之前侧版有坏过.用502粘好..可能是侧版坏了的原因.造成尾巴传动齿轮未接触好)..
炸机损失:主轴().横轴(5).烤漆木大桨(30元).上侧版().主齿轮()

第15次炸机:(10月13日): 这时候倒飞对头已经很熟练了,对头翻360度也很熟练了。开始在真机上飞对尾飞行
炸机原因:技术不精..练习对尾倒飞转为对头的时候不专心.(太自信了!)操作没有跟上..向自己飞来..最后撞上身后的树..而炸机..(用的是玻纤桨..所以桨没事.但旋翼头可能有暗伤.尾轴弯得很惨.所以拆坏一个尾轴承)

炸机损失:主轴().横轴(5).尾轴().尾轴承().主齿轮().尾传动大齿轮().尾桨().球头扣3个().金属舵机齿轮()

第16次炸机:(11月??日):忘记了,损失不大
第17次炸机:(11月??日):忘记了,损失不大
第18次炸机:(12月??日):倒飞航线,电机齿松了,失去动力,倒飞降落,损失横轴一根(5).

第19次炸机:(今天09年1月22日):已经熟练的倒飞航线了

炸机原因:在家里玩的时候用桨去剪草,草很高,很长,结果草没剪到,旋翼被草给缠住了,
炸机损失:大齿一个,球头歪脖二只(我带了一堆的备件,就这个没有带,晕,这个很少坏的),害我过年在家只能飞固定翼了

现在基本上很少炸机了,嘿嘿

第20次炸机:(今天09年2月23日):
炸机原因:2217电机主轴磨损严重,正飞没问题,倒飞电机外转子移位(事后得知)造成电机咳嗽,动力不足,倒飞降落
炸机损失:横轴一根(5),飞了那么久,一直没换过皮带,这次把皮带也换了,拿下来一看,还可以用一用,但有的地方磨得也很厉害了

从这里开始断了6个月没飞

第21次炸机:(今天09年10月?日):
炸机原因:很久没飞,失手
炸机损失:横轴一根(5),

第22次炸机:(今天09年10月?日):
炸机原因:很久没飞,失手
炸机损失:横轴一根(5),大齿一个

第22次炸机:(今天09年10月30日):
炸机原因:低空钟摆,尾碰地,明知道会撞,放任它炸了
炸机损失:横轴一根(5),大齿一个,尾管修修还能用

网友A:
 什么舵机为什么总是坏哦,这炸机成本好高哦

网友:
那个尾垂好有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舵机为什么总是坏哦,这炸机成本好高哦

用了金属的舵机后就坏得少了

网友B:
我也炸了20多次,不到30次,花费不过400. 因为山寨配件便宜

网友:
我的500都是用原厂件,每一次炸机都200~300,原装件价格太黑了

网友:
入魔2个月,花了1万块

网友:
lz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网友C:
多次尾巴突然自转180度,
说明的你的陀螺仪和尾舵机工作不正常,要不就是性能太垃圾了!
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次尾巴突然自转180度,
说明的你的陀螺仪和尾舵机工作不正常,要不就是性能太垃圾了!
换了吧!

以前没调好,现在做钟摆,尾巴刚刚的呵,(不过有温飘),用的 KDS800  +  925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炸了20多次,不到30次,花费不过400. 因为山寨配件便宜

“花费不过400”算你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