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JR dsx7 个别通道没反应

楼主(2009-12-26):
新手,刚买了一台 jr dsx7,遇到如下问题,正常吗?

1、model 是固定翼飞机,在选择 function list 中的 monitor 测试各通道响应时,第六通道 flap 无论搬动哪个开关都没有反应。

2、model设定为直升机、单伺服器十字盘模式,在凤凰中模拟器中的通道校准中第5通道无论搬动哪个开关都无信号反应,第1、6通道是联动的,1通道油门推动时,6通道同时动作。

各位大佬,以上情况正常吗?

网友A:
是正常的!
第一,是要设置混控才能到。第二,也是要在模拟器里面设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正常的!
第一,是要设置混控才能到。第二,也是要在模拟器里面设置才行

谢谢枫囝,这样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