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XXD 30A设置问题

楼主(2009-12-27):
本人是动态菜鸟,以前都搞静态的,最近切了几架330,设备是0404(玩模拟器的,应该是好的),为了330进了 XXD的2212和30A,今天终于装好了,可是电机怎么也转不起来啊,没搞过无刷的,实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具体症状:
按照网上搜的说明书,先将油门打到最大,打开发射机,再接上2S电池,此时会有音乐声123(duo rue mi)出现,然后就是B, B, B的声音,大概1——1.5秒一下。我按照说明书迅速将油门打到最低,也没有任何变化发生,还是这样的声音。而且接着的9g舵机此时也一直是沙沙的在叫,没有动作,只是电流的声音。

请教怎么设置能让马达转起来,或者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坏了。

附图一张。

楼主:
机机

附机机照片一张

网友:
貌似XXD30A电调默认飞固定翼是不用设置的(反正我几个30A的XXD都没做设置就直接飞固定翼了,飞直升机估计就要设置柔和启动了!~)
可以试一下
1、确定电调连接电机的三条线没问题,
2、油门打到最低(开发射、开接收,听一下电机是否发出滴滴滴几声)
另外你必须确定一下 你的0404的控 油门通道的反向开关,是否相反了(遥控器右下角那几个开关)

网友:
1、先将油门打到最大,打开发射机
2、再接上2S电池,此时会有音乐声
3、迅速将油门打到最低,确ren就行了。

楼主:
折腾到凌晨两点,初步判断:接收机或者发射机有问题。接收机新买的,发射机二手买的,前任还修过,可能发射机的概率更大点。

具体测试为:不用锂电,把原来船上的接收机用电池盒4.8V拆下来,接上接收机与舵机, 此时舵机也是吱吱响,不动作,看来要买新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