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锁尾问题,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2009-12-27):
我的jr260汽油机,飞8分钟左右(以前时间锁尾都正常)以后锁尾不稳,有时左摆一下,不知是机械原因,还是401问题,

网友A:
如果是突然左摆一下,应该是机械原因。

网友B:
飞8分钟后不锁尾,当然是电池压降太低了,所以琐尾不稳!

楼主:
电压没问题,

网友C:
应该是电压低的问题,因为尾舵机(是9254吧)耗电较大,电压低时不能满足尾舵机正常运行,导致锁尾不稳!

网友D:
也是不然不可能要8分钟才出问题

网友E:
换接收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