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装BEAM E4

楼主(2009-12-27):
BEAM E4到了一星期了,本来打算过年装的,是在心痒,开装了,也顺便看一下传说中的精度如何,废话不说,上图

楼主:
全部按照说明书的顺序来

楼主:
带的蝎子电调有点长

楼主:
黑的不好看,特地找出了一对飞越的蓝色脚架,看看,是不是漂亮了点?  ^_^

楼主:
这个地方。。。。有根“毛刺”?

楼主:
后来装的太入迷了,忙了拍照@~@,只好直接看完成图了,尾旋翼也用了彩色的,看上去比原装的黑色漂亮!

换个角度

再换个头罩看看

网友:
不是一般的

网友:
红黑头罩亮啊

楼主:
原装的尾舵机架不打算用,就没上了,打算直接用飞越的
目前还在等GY520+BLS257 ,到手后再飞。
这次安装觉得E4的精度的确很高,尾桨夹的映像深刻,可以说装完后一点虚位都没有。所有的安装位都严丝密扣,螺丝的硬度也很高,不会产生上下几次后就滑丝或螺丝刀处打滑的情况。
好多部件其实还是通用副厂件的,比如尾轴,脚架等,还发现一件事,由于一体尾波箱有点突出,垂直尾翼不能通用一般宽的,估计窄的可能可以用。
总体来说这次1500元的带蝎子电调和电机的套装比较值!

网友:
那脚架是原厂的 啊   怎么很难看       像山寨的

网友:
请问楼主图上所有的配件都是套装里带的吗?电机和电调有没有保修?

网友:
电池架上的海绵垫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装的尾舵机架不打算用,就没上了,打算直接用飞越的
目前还在等GY520+BLS257 ,到手后再飞。
这次安装觉得E4的精度的确很高,尾桨夹的映像深刻,可以说装完后一点虚位都没有。所有的安装位都严丝密扣,螺丝的硬度 ...

这个飞机是升级版的吗,就是一体轴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是升级版的吗,就是一体轴套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老款的,不是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