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船壳修复问题

楼主(2009-12-27):
船撞岸,船底差点被撞穿,于是补了一层环氧,新问题又出现了,用砂纸打磨效率太慢,而且不平,想请教各方朋友是否能有什么工具把多余的环氧搞平再用砂纸打磨好呢!

楼主:
用这种模型刨子可以吗?

网友:
树脂比较硬的你用那刨子也不好刨,最好用哪种抛光机比较好!可以抛光的很平整光滑!

网友:
电动工具用的不好会出现“啃”的现象,建议用砂布垫木方手工打磨。。。先大号后水磨然后抛光,虽然费点力气但可以保证质量

网友:
先用比较锋利的锉刀把明显的部分锉掉,然后用进口的砂纸打磨。

网友:
还是用电磨吧

磨差不多了..再按 板凳 方法做

其实补玻璃钢船最好补在里面...外面有凹坑或裂缝再刮胶或打原子灰补上磨平

网友:
玻璃布加快干环氧

应该用玻璃布加环氧再用排笔抹平,待干后用沙纸板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