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玩中 国手吗?

楼主(2009-12-27):
中 国手与日本手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指的是MODE 3还是4,,,觉着怎么顺手怎么来

网友B: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C:
我个人觉得很适合

网友D:
中 国手就是反美国手么?

网友E:
对于一些高级控来说没有什么手区别各通道都是可以自由设定的,适合自己的就OK了。
但和大家不一样的话新手练习的时候是个问题,没人好指导。就看你悟性了。

网友F:
我用美国手

网友G:
我是中 国手~

网友H:
中 国手不是右手油门么?

网友I:
我是右手油门,副翼,左手升降和方向,不知叫什么手!

网友J:
中.国手具体怎么设置?

网友K:
什么是中 国手啊?请教下

网友L:
同上,一直都没弄明白这个

网友I:
我们现在用的叫什么手?右手油门和副翼。左手升降和方向。

网友M:
楼上的俗称日本手,我也是

网友I:
那中 国手是哪样控制的?

网友N:
中 国手就是美国手的整个左右部分对换

网友O:
6C的改反美手太简单了,2个 幅翼和方向插头对换就OK。。。日手改反美手还是习惯点,

网友P:
Mode3的漂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