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MA 4合一上这个是调节什么的?请教LAMA 4合一上这个是调节什么的?

楼主(2009-12-27):
大家好 请教LAMA 4合一上这个是调节什么的?

楼主:
借张清晰的图片 感谢zwdxbb 模友

网友:
估计黑人知道是干嘛的,不过那东西最好还是不要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请教LAMA 4合一上这个是调节什么的?273137

此物最大的可能,乃为调整陀螺偏置的电位器是也……
因暂时未测绘出其在电路中的具体作用和相关的电路连接形式,只是用示波器等检测了该电位器在不同阻值状态下,对锁尾的控制能力,发现其也是用来调整陀螺感度的且可以关闭陀螺的信号。
故在调整混控板是请勿动该电位器!若一时“技痒”或好奇而动了的话,则请将该电位器的动触点(从侧面能观察到,参见附图一)调整为2或3点钟方向便可(见附图二)。

附图一:与黑色碳膜接触的金属就是动触点。

附图二:电路板的摆放。

附图二中,IC4的左边、画有半个圈的(开口朝右上的C字模样)焊盘是个陀螺信号检测点。
图中的电位器被调整为3点钟的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