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螺距调整

楼主(2009-12-27):
本人新手入450两月有余,最头疼的就是调整螺距和双桨。入魔至今炸了几次,没有自己独立调试过。今天下决心要把调整螺距这块骨头啃下来。利用论坛搜索功能学习了各位前辈的发帖及回帖,发现各位前辈发帖回帖时有时几句带过一些细节问题,可能这些问题对老鸟们来说不是问题,是理所应当已经做到的工作,对新手来说没有经验,准备工作做的不充分,最后导致螺距越调越乱。
所以本人吐血总结,希望用最通俗语言,帮助刚入魔的朋友理清调整螺距的思路。由于大家设备各有不同,请大家各取所需,举一反三,共同进步。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老鸟一定指正!!
主要参考文章:
本坛前辈“老金”的:《舵机,连杆,十字盘的调整》,原帖地址: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4937&highlight=%2B%C0%CF%BD%F0
本坛版主“iceman”的:《新手装机-螺距调整篇》,原帖地址: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0157&highlight=%2Biceman
我的装备:控是DSX7BEAM 450
提醒:调整螺距时注意安全,电机线最好拔掉两根并放置在安全位置。
前提:电子设备调试正常,各通道连接正确,方向正确。熟悉遥控器各项菜单,明白各菜单对应设置的内容。
先发一张我的说明书,下面帖子里提到的ABCD连杆都是以这个说明书上标明的为准。

开始调整螺距,从舵机臂开始向上,十字盘,大桨逐一调整。
1:找到舵机中立点,使舵机在50%油门时舵机臂处于中立点。
方法:舵机全部安装到位后,去掉舵机臂。将遥控器中所有涉及舵机动作的参数都归零或默认设置。其中包括所有通道中点微调(SUB TRIM)和微调(TRIM)归零,十字盘混控(SWASH MIX)里的副翼(AILE)、升降(ELEV)、螺距(PIT)三项调整为默认数值或者是所购直机说明书中建议的数值。
将油门锁定模式下螺距曲线设置为0-25-50-75-100。开控,切到油门锁定模式,飞机上电将油门推至50%。插入舵机臂,使舵机臂尽量与机身保持水平,不能水平的时候选择一个最接近水平的位置装入舵机臂。进入中点微调(SUB TRIM)菜单微调各个舵机,使舵机臂水平。(一般选择主轴固定座作为参考,因为固定座一定垂直于主轴。)此后如果不是更换舵机或舵机臂,不需要调整中点微调(SUB TRIM)了。

2:十字盘调平
方法:将舵机臂与十字盘之间连杆D安装到位,观察十字盘,调整D连杆长度,使十字盘水平。十字盘水平之后,3根连杆D长度可能不同,不要紧,只要保证十字盘水平就OK
3:相位器的混控臂、副翼和日字框、主桨夹,从下往上逐一调整水平。
方法:相位器混控臂调水平是同时调3D连杆。日字框调整A连杆。主桨夹是调整BC连杆,我是先调C连杆,把秋千混控臂调水平后,再调B连杆让桨夹也水平。这样调整后,舵机在中立点时,螺距为0,正负螺距能保证基本一致。
同一机构的连杆应该保证在安装时候长度基本相同,这样调整时候只需要把球头扣旋转相同圈数就可以了。
注意要是旋转球头扣圈数很多,一根连杆上两头的球头扣出的螺纹尽量对称。

4:推油门到最高,观察十字盘是否水平。若不水平,进入TRAVEL ADJUSTATV)菜单,分别调整每个舵机在最高点的行程,直至十字盘水平。同理在最低点时把十字盘调整水平。
5:推油门到最高和最低,观察相位器和十字盘的运动行程。最高的时候相位器不能顶到中联,最低的时候相位器不能滑脱中联或者是十字盘底边不能低于主轴固定环的上沿。
调整方法是调整十字盘混控(SWASH MIX)里的PITCH值。以行程最短的为准。比如最高油门时候相位器顶到的中联,最低时候离主轴固定环还有很远的距离,那么调小PITCH值,使相位器和中联有点间隙。

6:选择一根桨作为主桨,做好标记。调螺距只调主桨。油门推到最高和最低分别量螺距,一般螺距是+-12,则不用调整。若不是按以下步骤调整:
(1)
如果正负螺距相减不够24,说明舵机行程不够,进入SWASH MIX中调整PITCH值,使正负螺距相减等于24

(2)
如果是+13 -11,则调短C连杆长度。如果是+11-13,则调长C连杆长度。一般C连杆球头扣旋转一圈,螺距变化1度。

调整C连杆时两根同时调整,长度相同,以后可能只有轻微的双桨,根据情况再调整一下B连杆就可以消除。

至此螺距的物理调整基本完成,之后只需在遥控器上设置对应模式的螺距曲线就可以了。

按以上步骤调整完之后,把电机电调接好,机机拿在手里推下油门试试有没有双桨。有双桨就观察是主桨在上还是在下。
主桨在上:就调副桨的B连杆调长,再试转直至没有双桨
主桨在下:就调副桨的B连杆调短,再试转直至没有双桨

网友:
相当灰常好!谢楼主~~

网友:
不错 挺细心的,,

网友:
好好地学习了一下。

网友:
非常不错,大力支持原创技术贴。

网友:
不错,重新复习了一遍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老鸟指正

网友:
我决定明天也啃了

网友:
你是高手!

网友:
相当棒的图文解说
很受用很受用

网友:
支持一下!一样的E4,一样的朗宇马达

网友:
顶起啊
新手的福星啊

网友A(2010-03-01):
如果上下的行程远远大于正负12度该怎么调整呢  我现在的机器就是   估计正负能有30度以上

网友:
不错的贴,大力顶!

网友:
 先顶....再温习!!看自己有没错漏的!!   在高手指导下 1个月修了几次!!空中离控 十多秒没问题!!  调机这东西 需要按步就班啊!!

网友:
我的机子在0度螺距时,有的舵机臂不能与拉杆成90度,老是有点偏差,咋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下的行程远远大于正负12度该怎么调整呢  我现在的机器就是   估计正负能有30度以上

那就是舵机的行程太大了,不应该调整机械部分,在控里边调整舵机的行程,进入SWASH MIX中调整PITCH值就可以

网友:
螺距调整,好贴!

网友:
很好的帖子,我也是看这帖子学会的

网友(2010-04-08):
说的很清楚

网友:
论坛上有好多这样的经典帖~但是重来不置顶 希望版主置顶,让新手学习

网友:
留下  以后慢慢啃

网友(2010-05-15):
好帖,适合我这样0起步的新手,新顶后看

网友B:
很好!
但是,发现最后面那里我还有点疑问。就是如果螺距是+12,-11,调整C连杆长度后,会不会影响50%油门时螺距不为0了?意思是0度螺距点中立点偏移了。

网友:
图文并茂,LZ很用心呀!我也是过来人,以前也是为调机烦心。

网友:
好贴,技术贴顶起

网友:
回复 楼主:

射精贴

网友(2010-06-14):
每天看一遍,看到懂为止。。。我也是刚学调机~~~

网友C:
留爪备查

网友D(2010-07-15):
机机拿在手里推下油门???

网友E:
没自己调过机,看也看不懂,不过顶一下吧

网友F:
费了不少时间吧?谢谢。在这里说一句你辛苦了。

网友G:
我也是不会调机啊

网友H:
好人啊啊

网友I:
不顶不是人

网友J:
非常详细的图文解说 顶

网友K:
新手在此跪谢!!!

网友L:
按以上步骤调整完之后,把电机电调接好,机机拿在手里推下油门试试有没有双桨。有双桨就观察是主桨在上还是在下。
还敢拿在手里推油门!!

网友M:
非常不错的贴啊。

网友N(2010-09-21):
我刚学调机不久,好帖!谢谢前辈细心的图文解说!

网友O(2010-11-28):
今天才看到。顶

网友P:
怎么总觉得后面那说调C连杆有点怪怪的……今晚才学调机的飘过……

网友Q:
先收藏,再慢慢学习!!!!

网友R:
将油门锁定模式下螺距曲线设置为0-25-50-75-100。
为什么在油门锁定模式下?

网友S:
对新手真的帮助很大。谢谢楼主!~

网友T:
好贴要顶!!!lz再多总结点别的技术贴出来啊~~哈哈哈 十分受用!!!

网友U:
 高手。。。两个月就参透了我两年才弄懂的东西

网友V(2011-01-07):
改无副翼 就不用这么麻烦啦

网友W:
很受用很受用

网友X(2011-05-15):
标题
楼辛苦了,准备入个450,准备单打独斗,这几天拼命潜水,准备在潜几个月上岸!到时候调不好在请高手调!

网友:
学习了,LZ文采很好

网友Y:
我是新手,对我帮助太大了,谢谢楼主啊,辛苦了

网友Z:
收藏了!新手学习了!

网友AA(2011-06-29):
技术贴,不顶不行。

网友AB(2011-08-07):
重温一下

网友AC:
一定有用

网友:
顶上去让更多人知道

网友AD(2011-09-29):
这个贴子我收藏好久了!

网友AE:
再复习了一遍。

网友AF:
学习中,不是很懂

网友AG:
看帖回帖,感谢LZ,学习了。

网友AH:
我是入道几天的新手.拿了一架儿子以前玩的华科尔68#B的尸体来医冶.换了艾特E-fiy TX100-C遥控一套.安上后不知笫六通道(螺距)怎么接.陀螺仪是原机的WK-G007.有一根单独的信号线.请问各位高手和大侠怎么联接. 谢谢!

网友AI:
顶呀,正好用得上

网友AJ:
新手飘过

网友AK:
花了心思的,顶一个。

网友AL:
新手不做剧烈运动,正负螺距一般不用调整到正负12°,SWASH里调到正负10°左右即可,稍作补充:loveliness:

网友(2011-11-11):
此贴必须顶起来

网友AM:
不错 当初很纠结的课题

网友(2011-12-12):
还不会调,帮顶

网友(2012-01-19):
潜水中,讲的好.

网友:
学习啊,回家重新调

网友:
lz辛苦了,很有用!

网友:
又学到不少知识.有一个疑问.双蒋的问题还是没有弄明白.怎么看,拿在手里.主蒋是不是得做标记.

网友(2012-05-28):
引用 网友B:
很好!
但是,发现最后面那里我还有点疑问。就是如果螺距是+12,-11,调整C连杆长度后,会不会影响50%油门时螺距不为0了?意思是0度螺距点中立点偏移了。

LZ的这个帖子的确很写的很清楚,受益匪浅。但经我这几天的学习发现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应该回头调节D杆的。再循环这些步骤

网友(2012-07-09):
新手的福星啊

网友:
貌似以前看到另一篇450装机教程里面说到,用调整舵机行程的方式来调整螺距是不对的吧~~ 正负值不相等,舵机的速度会不均匀啊~~

网友(2012-09-13):
多我们这种新手来说简直太有用了,谢LZ

网友:
太好了,新手就是需要这样的文章。图文并茂

网友AN:
什么飞机?

网友AO:
顶一下,先做个记号,回去就这么调

网友AP(2012-10-22):
图文并茂,一看就懂!顶!

网友AQ(2012-12-11):
非常有用

网友AR:
真的不错哦,学习了

网友AS:
非常好,受教了

网友AT(2020-03-16):
新手的我看了还是懵!

网友AU:
"按以上步骤调整完之后,把电机电调接好,机机拿在手里推下油门试试有没有双桨。有双桨就观察是主桨在上还是在下。
主桨在上:就调副桨的B连杆调长,再试转直至没有双桨
主桨在下:就调副桨的B连杆调短,再试转直至没有双桨"
这里是错误的!B杆一定要一样长!双桨100%是两根桨的重心不一致,只需用桨平衡器做好动平衡就可以!以前就是调B杆飞机根本不好飞,不稳或是振动,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AV:
感谢楼主分享,仔细看了看,扫除一些盲点

网友AW(2020-04-19):
至此螺距的物理调整基本完成,之后只需在遥控器上设置对应模式的螺距曲线就可以了。
按以上步骤调整完之后,把电机电调接好,机机拿在手里推下油门试试有没有双桨。有双桨就观察是主桨在上还是在下。
主桨在上:就调副桨的B连杆调长,再试转直至没有双桨
主桨在下:就调副桨的B连杆调短,再试转直至没有双桨
中的:“机机拿在手里”貌似不妥?不喜请悄悄地喷。
很好,很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