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机器怎么样

楼主(2009-12-27):
RT E-SKY的机器怎么样 我是新手

网友A:
哪一种? LAMA还可以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B:
别买,买上就后悔,配件太贵是第一,不经用是第二

网友C:
我就是小白鼠,等我飞起来了再告诉你感觉。如果每周甚至每天都要飞的,那肯定不适合你。

网友C:
首飞首炸,球头脱出导致双孔拉杆断裂导致大桨打平尾导致迫降。

网友D:
我买的是004,一直都好。除了摔断平衡杆和日字盘,没坏什么。平衡杆现在换了钢线,日字盘我自己DIY好了。大桨打烂了三片,四个多月就这些了。
至于配件是否真的贵,自己去淘宝去查一查就知道了,无唯听别人那么多的,自己决定。

网友E:
个人认为ESKY的低端练手机还是不错的,有的人说直接上450 ,直接上亚拓,有钱的无所谓,工薪阶层的舍得摔几千元的亚拓吗?恐怕买的起你也不敢飞

网友F:
个人认为 ESKY的 LAMA 还是不错的,有的人说直接上450 ,直接上亚拓,有钱的无所谓,工薪阶层的舍得摔几千元的亚拓吗?恐怕买的起你也不敢飞.--------------------我同意此观点。新手可选择 九鹰SOLO 或 ESKY LAMA 作为入门电直。

网友C:
ESKY配件就算再贵,总体成本还是远小于450的,对于不立志成为模型专家的普通人来说这个也是挺重要的,性价比倒不一定重要。

网友G:
esky LAMA V3 V3 E020都是不错的选择 要是你会折腾 004也不错~~!

网友C:
又找到一个坠机的原因,机机出厂时平衡杆没装到位,平衡杆的旷动余量把球头给顶出来了。说明玩ESKY对修机水平真的大有帮助。

网友H:
對,未識飛已經識修也不錯的。

网友I(2010-02-26):
ESKY的V3不错,建议新手可以去购买,不过现在全国都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