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到底怎么样??我纠结啊

楼主(2009-12-27):
谁能说说,DSX7到底还有没有价值了,别用一段时间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看你自己怎么看了...

网友:
如果飞电直足够用了

网友A:
如果你有T10c,14Mhz,DSX7就是垃圾,要是你只有一个0404或者6ex,那DSX7就是宝贝。
更好的好控,无非就是功能多一点,手感更好一点,通道多一点。
够你需求,就ok,有的功能用不着,再多也是摆设。烧米除外。
还有,技术好,才是王道!

网友:
玩直机 完全够用了~~  ALAN 就用~  固定翼 如果以后都想这方面发展了~ 那就上好的~

网友:
感觉这个控软件爱出问题,就是论坛上很多人说的,我怎么找不到这个什么什么了

网友:
优点就是接受便宜,为什么不推荐tdf08。原因很简单,就算控是中文,但是没有很好的说明书,作为菜鸟的你还是弄不来,与其这样还不如买个e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T10c,14Mhz,DSX7就是垃圾,要是你只有一个0404或者6ex,那DSX7就是宝贝。
更好的好控,无非就是功能多一点,手感更好一点,通道多一点。
够你需求,就ok,有的功能用不着,再多也是摆设。烧米除外。:em0 ...

正解啊

网友:
加几百买DX7吧

网友:
我们这里的DSX7这几天据说失控严重,有个朋友甚至直接换成了6EX,不知是咋回事?

网友:
遇到过一次

网友:
我用721地面距离只有400米不到,用6100  300多米空中飞丢一架飞机

网友:
我用721地面距离只有400米不到,空中应该有1000 米吧 ,6100   300米 搞那么远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