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直径50厘米以上的旧转子矽钢片

楼主(2009-12-27):
谁有直径50厘米以上的旧转子矽钢片扔给我啊~希望合起来厚度在8-10厘米~谢谢~如果不是太贵卖我也可以~

网友:
那是几十个千瓦的电机了,到修理大电动机的维修店应该能找到

网友:
楼主要搞载人?

网友:
3.5吋软驱中有的18极定子的直径就是56MM,一个厚度为1.5MM,你找这样的N个铁心叠起来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有直径50厘米以上的旧转子矽钢片扔给我啊~希望合起来厚度在8-10厘米~谢谢~如果不是太贵卖我也可以~
50厘米的转子?好大一个家伙!

楼主:
 尝试一下自己的想想法!我又没有 钞票!所以先弄个便宜的实验下!

网友:
0.5m的电机确实可以载人了!

网友:
这么大家伙,能扔得动的人可能没几个。

网友:
50cm的哇   直驱载人   kv100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尝试一下自己的想想法!我又没有 钞票!所以先弄个便宜的实验下!

楼主列个方案,做个详细一点的经济材料预算,只要开头做了,发到DIY工具栏就行,涉及到机械加工方面的东西那里的大伙都会来个“指手画脚”的

网友:
我有电动车上的 不过直径也只有20多CM……

网友:
这么大能飞起来吗?

网友:
这么大的可做个多人座位的地效飞行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动车的有 多大啊 !愿意给我吗 ???可以淘宝~

网友:
能做直升运输机了!

网友:
外星人的飞蝶估计就是用这个做的!

网友:
50cm有100kW以上
lz去哪里找电源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车的有 多大啊 !愿意给我吗 ???可以淘宝~

直径不到10CM 没具体量过…… 这个……它还能正常工作,改天问问朋友有没有电动车上换下来坏的 尺寸大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