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说说共轴双桨的飞行原理啊

楼主(2009-12-27):
有哪位高人知道模型直升机共轴双桨的飞行原理啊,比如前后 ,左右是靠什么原理实现的,为什么副翼舵机只能实现左右方向的功能,不能实现前后方向的功能,反之升降舵机也是,是不是跟上面的稳定锤的45度角有关,想了很久也不明白

网友:
副翼实现前后左右, 旋转通过上下浆的转速差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两个舵机啊,一个副翼舵机,一个升降舵机,副翼舵机只能实现左右,升降舵机只能实现前后,两个舵机运动是相对独立的,我现在不明白的就是副翼舵机和升降舵机都可以使倾写盘运动一高一低,但为什么就是一个只左右,一个只能前后,我觉得与上面稳定锤的角度和陀螺效应有关系,可还是想不明白啊

网友:
倾斜盘被舵机拉向那边他就往那个方向飞呗

网友:
好像市面上售的共轴双桨小电直一般无法实现左右方向的控制。它的旋转是靠双桨的转速差;前后运动是靠机尾的小桨来提高或降低机尾来实现。

网友:
Lama的十字盘是倾斜45度的,拉杆拉下之后,上面的平衡锤也是45度,合力之下就可以前进后退左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是三通道的,没有两个舵机
不要能左右横着飞

网友:
左右拐弯是先把机头对着方向,然后在前进。

网友:
我现在不明白的就是副翼舵机和升降舵机都可以使倾写盘运动一高一低,但为什么就是一个只左右,
一个只能前后,我觉得与上面稳定锤的角度和陀螺效应有关系,可还是想不明白啊
------------------------------------------------------------------------------------------------------------------------
这个跟桨的旋转方向有关系, 如果反向旋转副翼舵机和升降舵机就会对换

网友C:
也就是说,平衡锤的位置决定桨的转动方向,而桨的转动方向决定哪边是升降,哪边是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平衡锤的位置决定桨的转动方向,而桨的转动方向决定哪边是升降,哪边是副翼

能否从力学角度来分析,我想了解更深刻点

楼主:
大家都来讨论下啊,此贴不要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