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大虾们 我的6EX 控的问题

楼主(2009-12-27):
请教 我最近买了个日寇的 6通免晶体接收 对频成功后 推油门3个斜盘
舵机
都不动 打副翼的 每个动作 只有一个舵机在动 那个接收 是PPM的 我的控已经调的PPM模式了 搞不懂呢·!1

网友A:
舵机的通道可能插得不对吧!或,6EX没有换到CCPM 模式。

楼主:
晕死 6EX 怎么可能没有CCPM 模式呢·~!

网友B:
是问你有没有调到ccpm模式,或者是不是不兼容。

楼主:
搞定了·~!在SWCH 里 1-S改成3-S 就可以啦 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