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E-SKY的机器是垃圾?

楼主(2009-12-27):
为什么大家都是E-SKY的机器是垃圾 具体是哪里不好呢?

网友:
 不用多说,如果买一台回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1、东西不经用,不牢固,容易出现问题。
2、配件奇贵。

网友:
我的LAMAV5感觉还可以就是配件太贵,感觉比玩450还费钱,不过是从V5入门的

网友:
买他的lama不如买个山寨的,配件便宜不说,性能一样

网友:
买了你就后悔,配件不通用,还贵得要命

网友:
你亲自体会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lama整机性价比是高的!ESKY-LAMA绝对是好的!就是配件价格有点高!

网友:
冲着它的名字
易 死 该!
悲剧从你入手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ma整机性价比是高的!ESKY-LAMA绝对是好的!就是配件价格有点高!

同意,Esky 在低端算可以了,一分钱一分货
拿它和 亚托比 那肯定只能算垃圾了。。。
但买个入门机来玩玩,也还可以

网友B:
说垃圾是不公道的

1.都明白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哪能和好几千的YT比啊,那一比还不铁定垃圾了。
2.玩ESKY的你看看都是什么人?都是新手啊。什么都不懂。调不好飞不好,最后怪机器了哦

网友:
怪事!昨天回的帖子,今天就不见了!凭什么删除我的帖子,不就实话实说了!今天我还说。。。存个文件,删除了还发!奶奶的!
ESKY 机子特点(就说E013为例子吧),买了你就知道了:
1)安全性差,设计有问题,本人遭遇2次射浆,一次大浆夹断开,浆射出来。。。差点成独眼龙,ESKY不怕你出事;
2)精度差。双桨调晕你。买都买了,调吧。。。咱是新手。。。可发现从来没有调好过。
3)遥控器使用的电位器不到2个月坏两个。一查,使用的是非常便宜的垃圾电位器。这么重要的部件使用垃圾电位器,ESKY还真不怕你出事。
4)配件价格销售策略=强盗逻辑;机子炸了买配件你就知道厉害了。ESKY真厉害!国人太有才了。

有人说ESKY的机子都是新手买的,不会调机子,没错!正因为是新手,知道了这机子这么多“优点”,你是新手你会买吗?ESKY的机子不适合新手。至于飞3D,有几个人拿这种机子飞3D的,只怕翻几下什么部件会解体。我的第一个机子就是E013,现在当垃圾仍在床底下,也想卖,可卖给了和我一样的新手出了事怎么办,会内疚一辈子的。算了,还是自认傻气吧。
还是那句话:ESKY的机子(大部分)是垃圾!希望潜水的新人能看到。。。。。。。。。

网友:
学习了!看来ESKY问题不少!

网友:
我7月份买了部004玩,好好的没有楼上所说的问题。几百元的机机提那么多要求做什么?

网友:
手上除了450,还有台013。
最大的问题,配件不通用。所以,物以稀为贵,450通用件都白菜价,比比ESKY,当然贵多了。

升级了金属旋翼头与尾,发现,竟然与原塑料件不匹配。。最后自己打磨解决。。

原配陀螺仪不锁尾,换了JB08解决。

原配舵机(0508)经常坏。。如果是扫齿还好,还能拼凑着组一个完好的。。但大部分坏得莫名其妙,有电机坏的,有电路松的,有板子问题。。。两个字,折腾。。

还有,0508力气太小,反应太慢。在正常前后飞时,都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网友:
还有,金属升级件的向位器,是用短横销与主轴固定的。。装完就别想拿出来了。。

最后是从反面开了个孔,用12.9长螺丝像450一样搞定。

原装的电池板设计有问题,不太好固定。固定好了,也不容易配平。最后是前面加几个干电池配重。。

还有,原电机是10T、2.5轴,换11T齿很不好搞。。

还有,原机的走线设计不合理。原机的接收机位设计不合理。。

总之,从一台机器看厂商的商品,不仅是产品质量问题,更关键的是设计的缺 陷。

慎重。

网友:
听人劝,吃饱饭~~~~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都明白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哪能和好几千的YT比啊,那一比还不铁定垃圾了。
2.玩ESKY的你看看都是什么人?都是新手啊。什么都不懂。调不好飞不好,最后怪机器了哦

我明白一分钱一分货,但它的质量跟价钱不成正比呢

网友:
ESKY的JJ精度实在是没精度可言,
ESKY的JJ稳定性在没稳定性可讲,
ESKY的JJ价钱的确是买的便宜用起来贵,

不过对于喜欢动手折腾的朋友 ESKY真是不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