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锁尾下正常,锁尾模式一直追尾,找不原因

楼主(2009-12-27):
困扰我2个月了

换过陀螺,尾舵机,DS 开了,DELAY 调大调小问题都一样.所以感觉不是陀螺和舵机的原因 .

锁尾模式下,感度调小就慢慢的左右摆,调高感度就快速的左右摆.

现在我只能在非锁尾模式下飞着.会慢慢的往左或往右漂,不过总体还能飞.

机械有看不出什么问题.谁有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會否有干擾,及是否天冷及乾燥產生靜電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结果是:尾推的L臂螺丝松了,紧了就好了。

网友:
尾推是否存在虚位大的问题

楼主:
我这边就这几天冷点,前几天有时都还穿1件衣服呢. 至于干扰,不太象.

现在怀疑会不会电调和电机有转速不稳. 问题是非锁尾为什么又不摆呢?调感度到0都不摆,就锁尾摆.

楼主:
哦,上面两位说的尾推虚位,是有点.  我想办法减少点

一般到多少合适呢?现在大概有0.5MM左右吧

网友:
换个陀螺试试,我一个朋友也是这样,是陀螺坏了

楼主:
我换过两个陀螺了,都一样,感觉是其他原因,机械或者动力

网友:
认真的看一下机械部分吧!看一下拉杆有没有卡、尾桨夹有没有卡、各个关节顺不顺!

网友:
什么控,什么陀螺,什么锁尾驼机?说下配置撒,机械部分检测,控的设置,还有机机的震动大不大,这些都有影响,不要单一的以为自己陀螺或者尾驼机有问题,慢慢来,哪天你体验到了尾巴刚刚的时候,那快感比炸机还爽,今天爽飞一下午!!!!

楼主:
控之前是06C,现在是飞行者T810控. 以前用0704B陀螺,现在是KM601陀螺,舵机是KM-15D,可能大家没听说,因为东西是这里的朋友卖的,用在别的机器上没问题.不管换什么陀螺和尾舵,问题都一样.  我刚才弄了尾推,虚位已经很小了. 不过有点震动,可能是震动的原因?我再努力减震看看.

网友:
我和情况和你差不多

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因为炸过机,尾巴就锁不住了。也是左右摆动,陀螺感度低,尾巴就大幅度左右摆,频率低。感度高了吧,左右摆动幅度低了,但频率高了。我换了 主轴  横轴 后尾夹 皮带 陀螺 就是不行  最后  换了个尾波箱  就好了   仔细检查  原来是 尾波箱上的轴承有卡壳   但不是很明显  。   看看对你有帮助嘛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指的轴承是什么位置的?是波箱尾轴的2个大轴承吗?我尾巴都轴承基本都换过了,就这两个大的没换过,不过转起来还蛮顺的啊,不行我就看看整个换了,我还有一个.

网友A:
控里面是不是设置了陀螺混控,这个一定要关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里面是不是设置了陀螺混控,这个一定要关掉的

检查了,陀螺没混控,谢谢
现在我怀疑和机身震动有点关系,现在想办法降低震动,再不行就一样一样换着找原因了.

网友:
我的450也是这样的,用的是GM800陀螺仪,不知从哪天起锁尾模式下尾巴就发神经似的甩个不停,当时并没炸机,现在只有在感度在35%以下才免强不甩,但锁尾较果已经很差了,原感度65%,换了大小齿、皮带、尾齿座、尾轴、尾桨还是一样,一块电池下来262舵机很热,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就是尾波箱上的大轴承

我也是换了 尾横轴  尾桨夹 就这样说吧  除了那两轴承  我都换了  还是不行  最后我换了个金属尾波箱   才解决问题  把那两大轴承 拆下来看  有点细微的 卡  不细心感觉 是感觉不到的       但  我的毛病全没了   你试试  死马当活马医吧  要是这个问题  给顶下 给大家有个前车之鉴

网友C:
估计原因是控的设置问题。

你用的控的陀螺仪感度设置不知道跟FUTABA是否一样,FUTABA陀螺仪感度调节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锁尾模式,感度调整一般不会高于50%。另一种模式是非锁尾模式,感度调节需要调到50%以上才是锁尾效果,低于50%就是非锁尾模式,所以,觉得你在用锁定模式的时候,是不是数值高于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换了 尾横轴  尾桨夹 就这样说吧  除了那两轴承  我都换了  还是不行  最后我换了个金属尾波箱   才解决问题  把那两大轴承 拆下来看  有点细微的 卡  不细心感觉 是感觉不到的       但  我的毛病全没了   你 ...

谢谢,今天开始一部分一部分的换,好了就给大家个交待,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控的陀螺仪感度设置不知道跟FUTABA是否一样,FUTABA陀螺仪感度调节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锁尾模式,感度调整一般不会高于50%。另一种模式是非锁尾模式,感度调节需要调到50%以上才是锁尾效果,低于50%就是非锁尾模 ...

我的控是50% 以下是非锁尾模式(灯灭),高于等于50%就是锁尾模式(灯亮).
我在非锁尾模式下面,调到0% ,也就是-100%感度,都不摆, 到 50%以上,都会来回摆,只是频率一样,幅度不一样.越高摆越快,昨天就这样摆了我4块电池.结果
烧了个锁尾舵机 ,换了一个,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D:
刚才换了大齿轮,小齿轮,单向轴承,调低油门曲线,追尾情况有所改善.
估计还是震动导致的,换了这些配件后,明显噪音降低,震动减少.
因为晚上,在家里大厅试了一下,没发现追尾,明天白天出去外面飞一下看看.

网友D:
早上飞了两个电池,追尾基本解决,估计还是机械导致的机身震动太大,油门曲线太高导致的.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E:
我原来也是这个情况,换陀螺就没事了原来的是GY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