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pk 用日冠corona 2.4g的问题

楼主(2009-12-27):
      我有一套corona 3pk 2.4g升级套装(CT3F+CR3D),另外还有一个CR8D,两个接收机各自单独使用都很正常。
      实际上我多买一个接收机的原因是,我想用同一支遥控,先后控制两组不同的模型,而不互相干扰,具体的说就是第一组模型是汽油船,第二组模型是救援的小电船,当汽油船因故停在湖中心是,我可以用同一支遥控控制救援船去把汽油船拉回来。

      实际操作中,买回来以后我就按照说明书上将两个接收机分别与发射机分别对频,然后将两个接受机装好,先是打开一组操作正常,接着模拟船停在湖中,等于说在第一组接收机不关机的情况下,先将遥控的第二组数据调出,再关掉遥控,打开第二组接收机,再打开遥控,这时候发射机回同时对两组接收机都对频,而且能同时遥控两组接收机。因为两组模型的数据是不同的,这样同时遥控的话很容易就因为数据不同而损坏零件。
      我的问题是:
      1、如何在不关掉第一组接收机的情况下,实现对第二组接收机的独立遥控?
      2、我注意到说明书里有一点“2. 按住发射模块上的按键打开发射机然后你释放按键。(注意:不要持续按下按键超过3秒,否则它的ID将会随机改变)在模块上的LED将在红和绿之间闪烁指示发射机已经准备好与接收机对码。”会不会设成随机的ID就可以实现上面我的要求呢?

网友A:
你说的情况很容易解决。你只要把发射机关了10秒钟以后再开机,湖中间船上的接收机就不能接到信号。接收机只有重新通电后才能对上频。因此你可以和救援船对频。

网友:
支持ls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情况很容易解决。你只要把发射机关了10秒钟以后再开机,湖中间船上的接收机就不能接到信号。接收机只有重新通电后才能对上频。因此你可以和救援船对频。

测试了一下,发射机断电1分钟以后都可以重新对频

网友:
LZ,如果按照你的方法每次去玩还得多带上一条救援船,实在不方便。我也有一条26CC汽油船。以前看见有人发帖在船上装了一个风动返航装置。因此我也装了一个。一但发动机熄火后,我便启动风动返航装置,所以玩的很放心。你不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