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钻夹头可否夹铣刀来使用?

楼主(2009-12-27):
没有铣床,准备用钻床代用,用铣刀来加工一些简单的部件。

但是好像记得有朋友说过,千万不要用钻夹头来夹铣刀?

钻夹头和专用铣夹头在外观上完全不同,但有些自紧钻夹头也和铣夹头很相像,请问钻夹头和专用铣夹头的夹紧力差别很大么?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接杆锥度相同么?可否在某些情况下互换使用?

先在此感谢答复的朋友!

网友:
夹不住的

网友:
自紧钻夹头与接杆的配合应该是锥柄的吧!侧向受力容易松动掉下来!

网友:
一般用用是可以 不像专用的那么结实 啃钢材也没有问题 吃小点就可以 那时候我的还是1号节杆 非常细。

网友:
轻轻小啃可以,振动就容易松。

网友:
用3以下的刀具还行。钻接杆B12那头敲紧点,不然容易松。

网友:
钻夹头是三线接触,连接杆是锥度的。轴向钻孔,轴向铣削,径向小吃刀铣倒角可以的。如果吃到大了就不行,要面接触的杆子才行。例如弹簧夹头之类的

网友:
小直径铣刀可以,一般用用可以。
新钻铣床刚到手时,也这么干过一阵子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朋友的答复,已有所了解。

B16的接杆,看来要小心慢慢地啃了,实在不行再换铣夹头(好像要配各种规格不能通吃,比较贵啊 )。

只能小干了,想大干嘛估计钻钻本身就干不动了。

网友:
如果用卡盘当铣卡头用可以吗?
好像卡盘也比铣卡头便宜.

网友:
用小的3爪卡盘。也不贵。拳头那么大

网友A:
我的就是装个100的卡盘,,既当铣夹也当钻夹,,虽然没有铣夹的面接触夹紧,,经我试用12的刀,,钢件铣深5mm不扯刀,,原来用钻夹夹铣刀,,扯刀往下工件报废,百来块的铣夹精度和我卡盘差不多,,直接用ms弹簧夹铣刀刚性精度都高,小家j还能缩短机头高度增加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装个100的卡盘,,既当铣夹也当钻夹,,虽然没有铣夹的面接触夹紧,,经我试用12的刀,,钢件铣深5mm不扯刀,,原来用钻夹夹铣刀,,扯刀往下工件报废,百来块的铣夹精度和我卡盘差不多,,直接用ms弹簧夹铣刀刚性精度都高,小家j还能缩短机头高度增加刚性

多谢!
不过,100的卡盘装在钻床上也太吓人了,B16的锥杆连接不牢吧,那么重的玩意一旦飞出来不堪设想啊,安全很重要呢。

网友:
钻连杆装卡盘夹铣刀?七哥强大啊,起码也要ms的才敢这么干吧,飞出来砸头上挺好,直接过去了,没痛苦,用钻夹头不是不行,应付干一下可以,还得用不大的刀,最好少用,就算肯对不起自己也别对不起工件啊,所以就算买台钻,也买个ms的。

网友:
铣床的主轴下端,好多型号的,都是带螺纹的,可以装那种三爪卡盘的。我的是莫氏1的锥孔,呵呵,但是主轴下端也有螺纹,可以装卡盘的,就是没有找到那么小的卡盘

楼主:
关键是钻床是B16的没带螺纹,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铣床,准备用钻床代用,用铣刀来加工一些简单的部件。

但是好像记得有朋友说过,千万不要用钻夹头来夹铣刀?

钻夹头和专用铣夹头在外观上完全不同,但有些自紧钻夹头也和铣夹头很相像,请问钻夹头和专用铣 ...

在精度要求不高,铣的材料比较软,铣刀直径经常变换时我经常在X2上这么干,在业余条件下只能按需确定,不要太行而上学了。

网友B:
侧铣很容易把钻夹头扯下来,有时候偷懒的时候用用经常掉下来把工件搞坏,现在不敢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经常掉下来把工件搞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侧铣很容易把钻夹头扯下来,有时候偷懒的时候用用经常掉下来把工件搞坏,现在不敢了

原来还有这个隐患啊,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