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A123冬天飞怎么样

楼主(2009-12-27):
我今天飞了,气温-11~~-14,原来能飞10分钟左右,现在怎么4分左右就不行了
感觉放电能力也不行了

网友:
冬天A123电池可以封存了,简直就不是电池

网友:
我的怎么正常呢,不过你的气温太低了吧,出来就拿3D大电流飞,一会自己热了,性能也就上来了

楼主:
LS你那气温多少,我准备用以后出去飞带个热水袋

网友A:
我飞之前都揣内裤里面,热了再拿出来飞

网友:
飞前将电池温一下会好很多

网友:
我是拿个保温袋 里面放 个热水袋
引用 网友A:
我飞之前都揣内裤里面,热了再拿出来飞

你内裤里面能放机组? ^_^  放多人 小心JJ 没地方放了  姑娘看了 这家伙 厉害 裤裆里面那玩意 那么大那么重 下垂好厉害

网友:
我室内15度,室外0度,飞起来一点没影响,时间似乎还长了点,60多循环了,洋垃圾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0度真没有事,但是-10度就不行了呀

网友:
揣内裤里……别人看到不说,万一要是电池短路……就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飞之前都揣内裤里面,热了再拿出来飞

万一在内裤里短路的话~~~

网友(2010-02-03):
3S123在零下10度,飞了5-6个起落,大概40分钟,电压还是9.5V。

网友:
A123内阻大,很快可以自热。一分钟以后动力就来了。

网友:
我们这边 室外温度都在0度以上。感觉没什么差别~ 可能东北那边会有影响吧~

网友:
我上周末飞 用123了 切3D后 跟没切一样

网友:
我这边最低不会低于0度,应该没问题,何况低温情况下,谁愿出去飞呢,呆在家睡觉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