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这个元件是什么,具体型号?

楼主(2009-12-27):
谢谢各位先。。麻烦了

网友:
什么上面用的?如果是接收机上,就是三端稳压

楼主:
是车控高频头上的,请问知道具体型号吗?

网友:
看不清楚  你可以分析分析电路 看是在什么位置的  如果是个放大三极管 找个差不多的换上试验一下  NPN 还是PNP 的别弄错了

网友:
把原件放在头发上磨擦几下.再用LED手电筒侧光照.就能看清型号

网友:
淘金mark数据库网
你去那个网站查查吧
我到网上搜索答 案,到处都是他们发的回答,都是他们的网站推广。
但是我尝试注册,发现需要填写很多个人资料,包括你的姓名,公司等等。
你要想查,自己去注册吧。

网友:
控高频上的,多半是高频功率管。

网友:
铜爷发话了,赶紧做笔记。

网友:
可能是贴片三极管 2SD1664 或2SD1664-R

可能的封装形式 SOT-89 或SOT-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