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动加工直径0.2MM得孔?

楼主(2009-12-27):
我们最近在做0.2MM的孔加工,现在采用自己改装的西湖台钻加工,对加工者的耐心和技术等级比较高。我现在想DIY 一个自动设备。
零件材料:30crmnsi
零件深度:3MM
钻头: 上工的 高速钢钻头  0.2MM 部分3.3mm 夹持部分是1MM 约15MM长。

望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可以钻孔的,3mm深度,没问题

网友A:
30crmnsi是什么?

网友:
0.2MM

网友:
台钻钻这么小的孔,我看比较悬吧。

楼主:
引用:
可以钻孔的,3mm深度,没问题

能否说说具体怎么实现那??
自己能DIY 吗?

我们现在手动加工, 机床转速没有问题. 钻床也能上1.2万转那。

楼主:
经过改装的台钻我们已经在加工产品了,就是对加工者要求很高。

楼主:
估计你得台钻质量不太好,我们用西湖得打0.5MM以上得,5MM深不成问题啊。

楼主:
好像没有那么简单的啊,钻头比头发粗点有限啊。专用的穿孔机,最小的是打0.2MM的啊。

网友:
这个,很难

网友:
应该是   精密钻床+高速+煤油

楼主:
不知道用0.2的铣刀怎么样

附件

网友:
我现在不知道用铣刀行不行,我没有用过,我们用的是钻头。如果你用过希望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
希望降低成本,加工得批量也不是很多,买设备还要配备人员,和很多辅助得东西不是很划算的。钻孔的精度也容易保证,成本低廉。现在用得也不少啊。

网友:
买台电火花打孔机,我去打过打个10mm孔也就2秒钟,一下穿过去了

楼主:
10MM的好加工 0.2MM 的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啊,估计电极消耗很块的

楼主:
自己顶起,希望加工过的给点技术经验!!!!!!

网友:
你因该买上海交大的钻床 在改下后皮带轮(加点速度)0.2要是东西多的话你要花老钱了 磨钻头就要专用工具除非直接换

网友B:
你因该买上海交大的钻床 在改下后皮带轮(加点速度)0.2要是东西多的话你要花老钱了 磨钻头就要专用工具除非直接换

这位仁兄说得很对,我们现在加工还没有重新磨制钻头的技术,都是用新的。正在积极考虑钻头再利用问题,还没有可实施方案哪!!!! 并却我们现在的加工转速也不是很高,5千左右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crmnsi是什么?
m
调质钢,含碳0.3%左右,看楼主的要求应该是已经完成了热处理后的精加工,硬度小于HBS229。

楼主:
希望能改在热处理后加工,因为现在热处理后,小孔很容易堵,没有办法在疏通,必须真空处理才行~~~

楼主:
大家还有什么高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