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油门出现问题,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09-12-27):
我是刚入模的新人,飞越450V2,KDS800,MD933斜盘,MD922尾舵,
电机
是XXD-2218 13T齿轮 好盈40A,一般模式油门设置是0 45 65 83 100,螺距是-2 5.5 9,是去外地出差的时候请老鸟帮我调好的,最开始的时候起飞油门要过中线,换过三轴现在在-75的地方就起飞了,请高手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那你應重新量一下螺距

网友B:
检查油门和螺距

楼主:
我把旋翼头拆下来再试还是一样,应该和螺距没关系了吧,油门要怎样检查,控上面一般模式油门设置是0 45 65 83 100

网友C:
重新调过油门曲线和螺距。很可能是螺距不对了,拿螺距尺量吧

网友D:
75%才可以起飞?螺距偏小了吧,你还是调过螺距吧

网友E:
我是50%的油门 飞机 就离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