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 加背光! 改蜂鸣器触发背光! 背光时间,背光亮度可调!

楼主(2009-12-27):
主要是 通过 触发芯片来调节延迟! 原理是调节参数时 控上的蜂鸣器 会有一个 触发电流 来控制 背光!

整体效果

整体效果

背光效果

背光效果

中间蓝色的 是调背光亮度的! 右边蓝色调背光时间!

中间蓝色的 是调背光亮度的! 右边蓝色调背光时间!

延时时间表! 我用滑动变阻器调节!

延时时间表! 我用滑动变阻器调节!

网友:
楼主把MP3背光图发上来看看!我想搞一个!!

网友:
不错不错,那背光延时芯片哪来的???

楼主:
拆开的 mp3背光板!

楼主:
芯片  是我定做的!

楼主:
背光不亮的时候

网友:
MP3背光板的尺寸要和控的屏一样大小么?你的是哪款MP3,我去收一个

网友:
强大呀,其实成本几元最多十几元的东西,(就是多一背光板,软件修改下的东西)厂家就
是不给你搞,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去修mp3的地方 要的!  旧屏幕 一大堆! 尺寸比控的屏幕大点就ok了!

网友:
 哥们搞成了,,,膜拜一下

网友:
比控屏幕大的MP3真不太好找,彩屏的也可以么?

网友:
又见N人!!!!!

网友:
有背光就是漂亮

网友:
这个太强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能亮的 屏幕都可以! 只是 亮度要够才行!

网友:
不错,我用555电路搭的延时

网友:
说详细一点,延时电路的制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