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半年终于出手,请求援助想破百

楼主(2009-12-28):
本人自制mono一条,艇长74厘米想请各位前辈帮忙推荐一套动力方案
想破百

网友:
这船形想破百 保守需要 2000W以上的功率 ;我的 类似o艇 ,飞高 3674  KV2300 ,125A电调,ts5237浆 ,6S 6600mah 20C锂电
,全速跑7分钟, 最高速度不超过 75KM。

网友:
或许 用ETTI b36马达 +100a 高压电调  +  8S 30c  以上锂电 有可能 跑80以上 ,不过光动力系统 就3000+了

网友:
其实这种船型破百有难度O艇破百啊.特别是电O.   改虾艇就容易多了!
受水阻风阻小的船型好破百啊!

网友:
这个你还把大伙都难住了!做个虾吧.破百是小菜

网友:
我觉得用高能火药做固体火 箭推进,破百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做这么大的船体,消耗用的电池,让你吃不消.你准备好花费1000元以上的电池吧,最小要上6S-5000MA-20C的电组,大约2-4分钟的行驶时间.这玻纤板是用雕刻机搞的吗?手工不错,希望你有好的DIY过程

网友:
 顶个~~搞虾吧!

网友A:
 用強大動力破百不難吧! 難在予可操控自如的情況下破百就難,但更難的是要回答自己為什么要破百呢?!  人生那么多東西可以破為什么要破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強大動力破百不難吧! 難在予可操控自如的情況下破百就難,但更難的是要回答自己為什么要破百呢?!  人生那么多東西可以破為什么要破百呢?

赞成楼上的说法,充满人生哲理!现在好像除了虾破百还比较稳,其它船型破百对水面的要求很高,否则,船真的会不受控制。

网友:
这种船型破百好难根本不可能啊!这类船水一般吃水都比较深,速度一上来,水下部分就变成了一堵墙,会大大的拖慢船的速度,速度越快,阻力越大,这是成正比的!

楼主:
确实是用雕刻机搞的,我把图纸转成了雕刻机软件我把图纸转成了雕刻机软件识别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