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P ReactorX2 入手

楼主(2009-12-28):
終於等到SGP Reactor x2, 現在用Futaba也可以享受8.4v直出的魅力, 馬上把Spektrum的AR7100R換下...

一代

网友:
为什么2代就可以futaba8.4v直接出力呢?
舵机的电压不是厂家定的吗?

网友:
因为一代不支持8.4

网友:
好东西啊,等评测!哈哈!

网友:
这个东西只有谁用谁知道了,:loveliness:

网友A:
我理解8.4V是不是2SLIPO直通的电压?为啥还要用稳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8.4V是不是2SLIPO直通的电压?为啥还要用稳压器?

这个东西并不是降压这么简单, 降压的话一个Step down就搞定了。

2S哩电电压从充满到使用过程中是由高到低变化的, SGP的作用是始终输出稳定的衡压, 这样Servo在一个起落中不会因为电压的变化而产生性能的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并不是降压这么简单, 降压的话一个Step down就搞定了。

2S哩电电压从充满到使用过程中是由高到低变化的, SGP的作用是始终输出稳定的衡压, 这样Servo在一个起落中不会因为电压的变化而产生性能的变 ...

我是觉得如果用8.4V供电,那用2SLIPO不经任何处理直接输出是一种电流最大也是最可靠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觉得如果用8.4V供电,那用2SLIPO不经任何处理直接输出是一种电流最大也是最可靠的办法。

2S Lipo 充满电是8.4v, 开始使用以后电压会很快下降, 然后稳定在放电曲线的平和段,  一般LIPO的放电电压曲线都差不多, 使用过程中比较稳定的电压是在7.8-8v之间, 到后半段电压还要继续下降.

如果你要全程始终保证电子设备得到准确的8.4v, 那么就用SGP

这也是ReactorX,  Duralite, Fromeco 等等这些产品都叫做 Regulated Power System的原因

楼主:
谢谢xuesing的解说.. 你打字肯定比我快很多.

之前為了要試JR 6315HV舵機, 特別要強迫自己進DX7SE+AR7100R, 雖然AR7100R超好用, 但一直沒法忍受DX7SE的長行程油門, 手感和失去差不多全部的convenience features.

一直覺得SGP的ReactorX很可靠, 高電压稳压輸出給Cyclic servos, 5.2v低電压稳压輸出給peripherals(油門舵機, 尾舵舵機, 陀螺仪, 定速器, 温控器/舵機, 等等). 買了5個, 從來沒出亊故. 不像以前用的某牌子BEC, 一天到晚斷電失控, 供电不足失控, 供电不稳導至接收機跳頻失控, 插頭脱開斷電失控, 害我損夫慘重, 還好沒傷到人, 用了1年多才能走出失控陰影.

現在還看到有人用無副翼直推加某牌子BEC, 這種组合實在太可怕了.

网友C:
dx 7se是短行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dx 7se是短行程呀

怎麼個短法? 我買到的是长行程.

网友:
顶,好东西
另外什么是行程啊?能详细解释一下吗?本人菜鸟

网友:
嗯,某牌子的BEC常有人说失控,难道我也要买SGP么,呜呜,羡慕楼主~

网友:
看着像接收 用这个供电有什么好处

网友C:
左手比右手少两格,你仔细看,当然没有14mz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手比右手少两格,你仔细看,当然没有14mz短

不用仔細看, 一推油門就知道比14MZ長了.所以才说它是長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仔細看, 一推油門就知道比14MZ長了.所以才说它是長行程.

短油门行程也有缺点的,对油门操控要求极高

网友:
chantaiman51兄,搭配这个的接受电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型号?谢谢。

楼主:
Topg u n 2S lipo 3000mah

网友:
老时,能打开SGP盖子看看内脏不?呵呵

网友:
我的也到了。

网友:
火星现在真是烧得不轻, 电子设备全上顶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