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准备就绪,塞斯纳206T首飞前提几个小问题……

楼主(2009-12-28):
最近DIY了一些小东西,什么低压报警,天地飞6A 改装2.4G,等等,就为了飞JJ时心里踏实,呵呵,那天试了下,2200MA的电池满油门空载跑了差不多30多分钟。看来可以飞到手软了……(别提炸,不吉利哈)

我试了下机身重心,好像偏后一点,我用的是2212 kv1400 电机 + 8060或9050或10XX(原配)的浆3个9G舵机,30A电调,2200mA电池,家机身,感觉虽然没有公斤,但是也蛮重,这个情况下加配重(大拇指第一节那么大的铅块)放在马达座和机身连接的地方,要三个才能水平平衡,这个重量这些奖不知道能不能起飞?

舵机有时遥控拨到底会发出“嗤嗤”的声音,感觉就像什么东西卡住舵机齿轮发出来的声音一样,这个正不正常?不正该怎么解决?

网友:
2212 kv1400 电机+2200MA的电池满油门空载跑了差不多30多分钟

……

30多分钟……

网友:
要是能把电池前移 不就省了配重了吗

楼主:
 或者30分钟不到,反正半小时左右……

电池已经不能前移了……电池仓只能放进1500ma的电池,我是2200ma,只有剖腹放进肚子里,顶着电机架和机身连接处,不过2200ma放电池仓好像重心合适,不过就有一节露在外面了……不好捆绑……

网友:
KV1400的电机其实配8×6桨和3S电池已经稍有过载了,千万不要再上9寸桨了,很容易烧东西。动力够用就好,没必要什么机型都追求暴力。电池用1500的已经很够了,盲目追求容量上了2200的会导致起飞重量过大,加快平飞速度,留空时间反倒会减少。

楼主:
哎~~当初选机时是盲目了点……

网友A:
上9050桨没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9050桨没问题呀

通常2830这个级别的外转子无刷电机允许的持续通过电流也就13A左右,1400rpm/V的电机上9050桨,3S电池下电流直奔20A,到底有没有问题,我想大家心里都清楚的很。

网友:
2212 KV1400 带8060有些过载,带9050就不能长时间大油门。。冬天还好。。夏天,,呵呵等着烧吧

楼主:
 厄~~~这样啊,谢谢大家指点哈~

那重心偏后的问题呢?

网友A:
2212电机kv1400,用8060、9050肯定没问题,除非是劣质电机,用9050电流是18a左右,多少人都是带9050的那又不见烧。况且又不是一直全油门。

网友:
貌似你放电池的地方不是电池舱,老款的206t ,在驾驶舱下方还有个舱体放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12电机kv1400,用8060、9050肯定没问题,除非是劣质电机,用9050电流是18a左右,多少人都是带9050的那又不见烧。况且又不是一直全油门。

就算没有立即烧,也不能说明这样搭配动力就合适了。600克的上单翼练习机,有500克的静拉力就算是非常好飞的,非要冲着800克拉力去选择动力,到底有什么好处?我以前的画眉鸟水机,600多克重量,用2312N 1100rpm/V的电机配8.5×6三叶桨,3S电池下巡航电流连5A都不到,一块虚标的1500mAH电池轻松飞个20分钟。慢速机搞那么暴力有任何好处吗?想暴力去飞F3A和背推高速机好了。

网友:
先为LZ的前起落架默哀……基本是一次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