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电池

楼主(2009-12-28):
有个问题我一直不明白。
我买了款品胜的快易冲,
电池
充满后自动停止充电,那么停止充电的原理是什么,难道是根据电池表面的温度,还是根据电池的容量?
普通5号电池
充电器
停止充电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希望专家帮忙解惑!!
不甚感激!!!

网友A:
不太清楚此款充电器
一般有恒压充电(蓄电池就这样冲 直接一个变压器接个整流桥)
恒流充电
先恒流再恒压再涓流补电
各阶段的切换和截止是由电池电压判断
不对的 大家跟帖 修改 补充

楼主:
这里所指的是5号7号镍氢或镍镉电池,非锂电或锂聚。
镍氢或镍镉好像没有先恒压再恒流吧!

网友A:
我是说的 镍氢镍镉 好的就有 差的就是一恒压 我了解的就那么多
大家有谁知道 快来说下

网友B:
镍氢镍镉 最常用的方法叫负DV法,就是电池充电过程中电压一直上升,等充满后电压不再上升相反下降,就是检测开始下降的临界点认为是充满,一般10-12位AD单片机检测负DV标准2.5-10mV左右,在这个判断同时还辅助最大充电时间,最大电压,温度的辅助条件。

楼主:
我买的那个充电器冲电池满电后,我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显示的电压是在1.45-1.48(电池新旧不同,有新的,也有用了几年的)。
现在冬天天冷,电池体表的温度势必会比夏天低,那么充电停止点会比夏天延长么?

网友C:
1.48 ?

网友B:
温度低电压也低,停止时间如果用负DV方法不会变化太多

网友B:
电池充饱后的电压与电池有很多关系,越是很差电池电压越高,内阻大,好电池不超过1.5V,在1.45-1.5很正常

网友D:
应该是根据电压来断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