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D和NI-MH对舵机的性能有影响吗?

楼主(2009-12-28):
JR设备都是用NI-MH
电池
,而FU设备都是用NI-CD的电池,这两种规格的电池,对
舵机
的性能有影响区别大吗?

网友A:
没有 cd成本比mh低。

网友B:
原来是这样

网友C:
在多个大电流舵机的配置情况下,用镍氢电池是比较危险的。与镍镉电池同样容量的镍氢电池,由于其瞬间放电电流比镍镉电池小了不少,所以在放电中后期瞬间大电流的情况下电压会掉的厉害,此时系统内若有陀螺仪之类的部件,便会引起陀螺仪重启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