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UTABA 10C遥控的问题

楼主(2009-12-28):
准备买一个FUTABA 10C但是发现好像有好几个型号,什么10CAG啊10CHG啊,在淘宝上又没什么详细的说明,请问一下高手,我只飞固定翼飞机应该怎么选购10C控,谢谢,
或者我换JR DSX9也行,给点建议

网友:
10CAG是固定翼版
10CHG是直升机版

网友:
最好不要买带G的,建议你买CAP(侧重固定翼油门带卡点)或者CHP(侧重直升机油门不带卡点),然后如果想升级2.4G在另外买套装。

网友:
貌似JR9X手感比10C好。

网友:
JR9X当然比10c好点

网友A:
10c无轴承.手感不爽.做工也稀烂的.还是JR有轴承的爽.做工也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c无轴承.手感不爽.做工也稀烂的.还是JR有轴承的爽.做工也很好

瞎说了,JR的做工才是稀烂飞线满天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瞎说了,JR的做工才是稀烂飞线满天飞

我看你是FUTABA的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是FUTABA的托

我也想做FUTABA的托关键是人家给不给我钱?
和自己观点不一样就说别人是托,只是每个人观点和认识都不可能一样,不然没有品牌之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是FUTABA的托

我看你是JR的托,JR的9字头包括现在的11字头连线不用接插件有眼睛的都能看见,对比一下futaba的9字头和10字头看看,高下立辨,还有JR9字头那个变频高频头居然用的是电器维修摊用的调试手段,调好了还不记得擦屁股,给人感觉就是一个作坊,现在的11字头要学futaba搞模块化结果不知道因为是设计思路混乱还是赶工期,这个模块化弄得不伦不类。
JR最最无耻的是当年的旗舰R1搞不好,现在居然不生产3通接收机了,也没有给R1一个升级手段,当年花2K多买R1的都成了冤大头,同样时间同样钱买futaba 3PJ或者3PK的都能开开心心用到现在,还能升级2.4G,什么叫负责任的大厂,什么叫无耻的小作坊。

网友:
各自忠于自己爱好的品牌
没什么错的
呵呵。。。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网友:
宽容,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