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70厘米的船配什么动力合适

楼主(2009-12-28):
请教高手70厘米的船配什么动力合适.电调多少a的?电机多少KV的合适,速度要求不用太高,大约20-30千米就可以?

网友A:
原配双有刷动力不是有20-30KM吗?

网友:
换成2S的2200MA25C的锂电就可以提速了

网友B:
 1000左右KV的电机~貌似也查不多了~

网友B:
 电条越大越好~至少也来个7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配双有刷动力不是有20-30KM吗?

想改成单动力的加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条越大越好~至少也来个70A~

原来有个好银30A的直升机电调会不会小了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左右KV的电机~貌似也查不多了~

1000KV的就够了?

网友C:
首先你要准备100元人民币 9张.      再去陶宝买一个电机   B2856---KV2800.  最好带水冷的.  再去买直轴系.  (包电机架的那种.    再买个舵系.   小舵机.    电调60A水冷(好盈过只)    然后买国产2通控(2.4G)    最后去老虎那里买1块11.1V2200MA30C 放电的厉害电池.   螺旋桨就买2只432-435的 !
开工装船.    装得差差地都可以上40---50KM

网友D:
我正在装的是3656的电机,KV3000,435铜桨,4S1P123的电池,4MM直轴,估计上30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另外忘记说啦,我的船和你一模一样,72C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准备100元人民币 9张.      再去陶宝买一个电机   B2856---KV2800.  最好带水冷的.  再去买直轴系.  (包电机架的那种.    再买个舵系.   小舵机.    电调60A水冷(好盈过只)    然后买国产2通控(2.4G)    最后 ...

谢谢,遥控有个6通的,舵机也有几个,直轴系也有,就是想配便宜点的电机电调主,最高20KM—30M不想要太快的,好银30A的直升机电调和450直升机的电极可以用吗?动力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正在装的是3656的电机,KV3000,435铜桨,4S1P123的电池,4MM直轴,估计上30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另外忘记说啦,我的船和你一模一样,72CM的

电调是多大的速度快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同样船壳
今天刚试水回来  用的有刷540电机 25A电调  7.4锂电《三通遥控飞机上拆的》原装浆
30多克舵机  目测速度有30KM

楼主:
不错不错,我也是和你一样的改法也快完工了.

网友E:
我同样的船,改成了全浸轴系
电动机是B2845 2700KV
电池是7.4V LiPo 4000mAH 20c
螺旋桨用430或432的都可以。因为半浸桨比较容易买,所以我就用半浸桨来凑合了
432桨的时候,速度30-40肯定是可以的。问题是我小区的观景湖太小了,速度拉不出来,一加油就撞了。大水面我没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同样的船,改成了全浸轴系
电动机是B2845 2700KV
电池是7. ...

改的漂亮

网友:
明天打算用3S1P跑看看  速度能上去的话 换无刷B28

网友F:
20--30的速度没必要用无刷吧,有刷775就完全可以超过这个速度了(40以上),地摊买也就10块一只,电调用飞机单向电调加装扩流组,绝对比无刷动力组便宜一半.用41半浸桨,当然电池数量需要比较多,.根据速度要求增减电池(4S---8S).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30的速度没必要用无刷吧,有刷775就完全可以超过这个速度了(40以上),地摊买也就10块一只,电调用飞机单向电调加装扩流组,绝对比无刷动力组便宜一半.用41半浸桨,当然电池数量需要比较多,.根据速度要求增减电池(4S--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