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学习航模制作,请前辈们给些指导!!!

楼主(2009-12-28):
在大学校园里看见有些同学在玩遥控飞机,所以自己想学习一下制作!

前辈们给点意见吧:
1. 从什么开始学起?
2. 要看哪些书或者资料?
书店能买到的给个书名啊,要是买不到的就给个链接我下 载看看啊。
3. 我主要是想学燃油航模 (发动机遥控器我可以自己购买)

谢谢了!

网友:
给你点意见:
1. 从电脑上的模拟器学起。(可以自行购买个4通道或者6同的遥控,和一套 XTR,或者凤凰模拟器)
2. 书籍看也没有用,建议继续在此论坛潜水学习。你学校有模友,你去拜他为师这个是捷径。或者你在论坛上找个健谈和有耐心的老鸟模友请教也是一个好的学习方法。
3. 新生建议从电动学起。具体也可以找老鸟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大学校园里看见有些同学在玩遥控飞机,所以自己想学习一下制作!

前辈们给点意见吧:
1. 从什么开始学起?
2. 要看哪些书或者资料?
书店能买到的给个书名啊,要是买不到的就给个链接我下 载看看啊。
3.  ...

要学习制作,先从空气动力学开始学习
多看模型类书籍,比较常见的《航空模型》《遥控技术》
多在论坛潜水,可学习到很多知识

网友:
玩模型,你就得以一个工程师的态度去对待模型。
除了理论的空气动力学,螺旋桨、电机、电调、电池、遥控设备、舵机、材料应用、都得你去了解。
潜水太重要了。多看多思考。潜个3、5个月再发问。
同F2,还是从电动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