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又炸了

楼主(2009-12-28):
今天就是不是很顺,每起一下桨都飞出去。还好没伤人,真是不顺、心想要不不飞了。可是想堵一下,炸了。上图看看吧。发动机也坏了给个建议看看怎么修。

拿大顶

拿大顶

飞了出去

飞了出去

惨

弯了

弯了

油针坏了

油针坏了

网友:
清洗一下,如果只是油针掉下来,做个支架固定就行

网友:
我已经给你回复,这次混分走人,黑黑,

网友:
化油器应该不会有问题

用502 先粘底座上,然后用AB胶多粘合, 应该也不会有多大问题, 我的排气管上增压管摔断后, 也是用这种方法粘得, 很牢固, 只是可能甲醇会逐渐溶解AB胶, 过段时间要检查重新粘合.

一定要先用乙醇洗干净机匣和气缸, 甲醇对蓖麻油溶解度小, 清洗效果不如乙醇(酒精).

机体粘合还是比较容易的.

楼主:
多谢崔哥指导,炸了我心里也很开心。和哥一起飞是我的荣幸,还得多多学习

网友:
分体油针座损坏  可以改成整体油针的,只是分分秒秒的事情

网友:
果然是高手,解答问题的都是高手

网友:
控制不住欲望,飞机总会炸。

网友:
油针坏了可以找氩弧焊!估计店主实在的10块钱搞定!不愿花钱就搞成分体的也可以,就是一定要固定住!!!

网友(2010-06-20):
太牛了!LZ肯定很心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