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2个陀螺仪(EK2-0704B)想用于固定翼jj

楼主(2009-12-28):
入手2个陀螺仪(EK2-0704B)想用于固定翼jj,想照着坛子模友帖子去做,但有一个疑问,不知能否实现这样的功能,就是想通过遥控来控制陀螺仪是否工作。这样我就能根据实际情况来实时打开或者关闭陀螺仪。要求是切换必须迅速,请xd们解答,谢谢!

网友:
呵呵,我也是用这两个陀螺仪装在F3A的,现在已装好,但还没时间去试飞。。。

可以用遥控控制陀螺仪的工作与否,只要你设定在某一个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在遥控器上调节感度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