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过招啦!低KV大齿好还是高KV小齿好?

楼主(2009-12-28):
讨论啦讨论啦!
低KV大齿好还是高KV小齿好?

比如KV3000搭配14T
和KV4000搭配11T

各自有什么特点和缺点呢?

我揣测可能是前者加速更快,因为低KV扭矩大啊

这个问题好像汽车界里,低速高扭发动机好还是高速发动机好的问题。

请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网友A:
为什么是低转速的KV3000要配14T,高转速KV4000配11T呢?

我觉得应该是反过来才合理啊

网友B:
----------------------------------------------------------------------------------------------------------------
高速马达扭力小,应搭配较大的减速比。
比如原配13T小齿,换高速马达,配11T的小齿,
虽然桨速是一样的,但得到的扭力会更大。
桨叶所受的风阻会更容易克服,工作时的转速就稳定,
但马达所做的功是相同的,这样效率就提升上来了!
---------------------------------------------------------------------------------------------------------------
低速马达扭力大,应搭配较小的减速比。
比如配14T小齿,马达的转速可以低一些,使主桨获得同等的转速。
但这种搭配,容易受到风阻的影响而使转速降低,所以桨距千万不能过大。
否则马达就会超负荷,甚至飞不起来。
京商EP Concept就属于这类设计,它的减速比较小,
该机对桨距的变化非常敏感,调不好飞3分钟,调好了能飞8分钟,差距之大,难以想象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马达扭力小,应搭配较大的减速比。
比如原配13T小齿,换高速马达,配11T的小齿,
虽然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马达扭力小,应搭配较大的减速比。
比如原配13T小齿,换高速马达,配11T的小齿,
虽然 ...

有道理,就好比手动档的车,低速挡稍微一减速就容易挫车。
低减速比的话,直升机旋翼反作用于电机的扭力也大

可是反扭大,低速电机的扭力也大呀!如果在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设置方面下点功夫,效果应该会更好
所以最终结果还是有待讨论:loveliness: 各位继续。。

网友C:
新手学习了,XXD2218-3680KV电机配12T还是11T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低转速的KV3000要配14T,高转速KV4000配11T呢?

我觉得应该是反过来才合理啊

您再想想,就想明白啦 齿轮越小,减速效果越明显!你要是搞两个大齿盘,那减速比1比1等于没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马达扭力小,应搭配较大的减速比。
比如原配13T小齿,换高速马达,配11T的小齿,
虽然 ...

中将的 观点是高KV搭配小齿轮咯?
楼下还有没有不同意见?  只要有理,各抒己见啦!柯芒,BABY~

网友D:
继续用嘴巴飞吧,呵呵,有这个时间,不如去实践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续用嘴巴飞吧,呵呵,有这个时间,不如去实践一下

哥们你错了,结果不重要,重要的分析的过程,咱侃的是理论

网友E:
我觉得高KV配小齿好,这样马达发热小,功率大些。

网友F:
这个无法一概而论,如果都是理想电机,二种得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还要看实测大桨扭力据数才能决定哪种更好。

电机和内燃机的功率-扭力曲线不一样, 理想电动机的扭力线是平直不变的,实际电机(特别是无刷电机)扭力是随转速而下降的,每个电机的曲线又不同,工作某一转速上可以得到转速和扭力的平衡。

大齿轮低KV,是牺牲扭力换取转速,小齿轮高kV,是牺牲转速换取扭力。二者最后在大齿上得到的扭力和转速相近,但是不同工况下的电机的效率和功率不一样。一般情况下,同规格的电机,高KV的有比低KV更高的功率(但效率会下降)。

网友:
最后补充个人观点:我宁可高KV高齿比,个人认为电机在过载情况下的降低的效率比高KV降低的效率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学习了,XXD2218-3680KV电机配12T还是11T比较好

飞航线 悬停还是12T的吧,省点电,13T飞3D 合适

楼主:
 高手平时都藏着窝着,给我这一搞,都出来啦

楼主:
是的转速越高销量越低,轴承也更容易坏
于是我有个想法又吧问题升级一下:

KV3000搭配4S电池
和KV4000搭配3S电池

哪个效率更高?操作感觉更好?

网友:
开关电源也有变压器,相比普通工频变压器只不过工作频率高需要的变压器铁芯截面积较少,所以很小的变压器就可以获得比较大的功率,同理高KV电机的工作频率高,功率要相应大些,可以用比较小的重量获得相对高些的功率,电机效率和各厂家的技术水平有关,和电机的KV无关

网友:
我问你   你的“好”标准是什么?

效率高?还是动力强劲?

由于各个品牌的马达功率和扭矩都各不相同

我唯一的建议,准备一套eagle tree,用数据说话

还有3D模式下是保持转速,而不是加速,加速快没什么用

如果一定要用汽车来比较的话,直升机的动力就好比涡轮引擎,强大的功率背后还有一个很强的扭矩平台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转速越高销量越低,轴承也更容易坏
于是我有个想法又吧问题升级一下:

KV3000搭配4S电池
和KV4000搭配3S电池

哪个效率更高?操作感觉更好?

如果需要的功率相同的话,显然是前者效率更高。因为前者电流更小,线路的铜损是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高KV配小齿好,这样马达发热小,功率大些。

个人感觉上说也是高KV 小齿好(仅仅是感觉)
但理性上说 高KV电机应该发热多一些 效率应该会低
一直也很矛盾
楼主这个问题体的会好 大家讨论一下
最好谁有条件的 实验一下 看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转速越高销量越低,轴承也更容易坏
于是我有个想法又吧问题升级一下:

KV3000搭配4S电池
和KV4000搭配3S电池

哪个效率更高?操作感觉更好?

明显是高电压低电流 这样热损失少 效率自然高
这个问题和楼主的问题不是一码事  个人觉得没楼主的问题层次深(没有诋毁的意思 只是就事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需要的功率相同的话,显然是前者效率更高。因为前者电流更小,线路的铜损是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的。

是的,电阻发热和电流平方成正比

网友:
用高档的电机电调,高KV的更暴.用中低档的电机电调,低KV的性能好些.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无法一概而论,如果都是理想电机,二种得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还要看实测大桨扭力据数才能决定哪种更好。

电机和内燃机的功率-扭力曲线不一样, 理想电动机的扭力线是平直不变的,实际电机(特别是无刷电机 ...
赞成!~

楼主:
已经有哥们实践了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age=2

网友:
转速高的暴力,电流大,但轴承出现故障的机率高,转速低的柔和,但相对故障率低!